电感中间有个抽头的电感应该怎么绕制

楼主(2013-08-16):
最近在做高频,要自己绕制电感,在书上看到说有些电感中间有个抽头的,不知道怎么绕制。。。。。。

后来百度了一下,看到有人这么说:   相当于第一个线圈绕好后,将该线圈的尾和下一线圈的头连接并引出来,再继续绕下一线圈,本质是两线圈头尾串联。

还是不明白具体过程,就是他说绕好第一个线圈后,这个线圈的尾要怎么和第二个线圈的头连接起来啊?要用焊锡焊上去么。。。。。。。。。感觉不是嘞

有没有人高手绕制过这种电感并且有实物的,拍个照上来看看嘞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有抽头的说明分段绕制!
分抽头的原因:一般三明治绕制,比如:初级-次级-初级(电感类似)几种绕组夹层绕制。
好处就是减小漏感和邻近效应,提高些效率,减少了开关尖峰,输出纹波小些。

网友B:
不理解的話有個很簡單的說法,如要個共100圈的要50圈抽頭,就在50圈把線皮畫破焊條線出來接著繼續繞,懂了吧?

网友C:
这样:比如总共100匝,50圈处抽头,就是绕到50,拖出来折回去继续绕,最后把折弯段刮漆上锡焊到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比如总共100匝,50圈处抽头,就是绕到50,拖出来折回去继续绕,最后把折弯段刮漆上锡焊到引脚 ...

安装大家的说法,我随便绕了一个。。。。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嘞。。。
那拖出来再折回去的那凸出来的线要不要剪断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抽头的说明分段绕制!
分抽头的原因:一般三明治绕制,比如:初级-次级-初级(电感类似)几种绕组夹层绕 ...

看看是不是图片上的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理解的話有個很簡單的說法,如要個共100圈的要50圈抽頭,就在50圈把線皮畫破焊條線出來接著繼續繞,懂了 ...

看看是不是我图片上的那种嘞,在下面

网友:
受益颇多

网友D:
学到了,楼主的是漆包线吗?感觉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到了,楼主的是漆包线吗?感觉好亮

是啊,刚买的,有没有亮瞎狗眼的赶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刚买的,有没有亮瞎狗眼的赶脚

看看我的头像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是在正中间抽头的话,直接双线并绕就行了

网友:
电感 个人觉得比较难弄啊,这是个经验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