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样频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2013-08-16):
已知采样频率是指录音设备在一秒钟内对声音信号的采样次数,比如采样频率是44.1Khz,采样了多少次?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网友:
????????????????????????????????????????????????????????????????????????????????????????????????????????????????????????????????????????????????????????????????????????????????????????????????????????????????????????????????????????????????????????????????????????????????????????????????????????????????????????????????????????????????????????????????????????????????????????????????????????????????????????????????????????????????????????????????????????????????????????????????????????????????????????????????????????????????

採樣頻率是44.1kHz,一秒鐘後,採樣次數是1*44100=44100次,兩秒後,採樣2*44100=88200次。
有甚麼問題?

网友:
百度结果如下:

声音采样的三个标准:①语音效果:11.025KHZ,②音乐效果:22.05KHZ,③高保真效果:44.1KHZ。
原因:人耳所能听到的声音的频率范围是20HZ~20KHZ,根据奈斯特理论,只有采样频率高于声音信号最高频率的两倍时,才能把数字信号表示的声音还原成原来的声音,为在到人耳的听力范围,采样频率应达到40KHZ,再考虑到电路上的电平损失,还需将其提高10%,这样20KHZ的声音的采样频率定为44.1KHZ,也称为高保真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