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5640摄像头 预览时图片有横纹

楼主(2013-08-16):
大家好,最近我们在调试摄像头 小尺寸预览时发现 当摄录的物体运动时,图片会会有横纹,同时还会出现图片上下部分错位的现象。

通过谷歌搜索以及咨询模组厂,他们给的回复是  AVDD 纹波过大,排线过长引起的干扰。

为了验证网上常见问题可能引起的干扰,我做了如下测试:

1、为了验证排线过长引起干扰,我将预览帧率设为 1 帧。 发现QVGA、VGA模式下依然存在横纹。
2、测量 AVDD2.8V纹波 为10mv,满足数据手册中对AVDD的要求。
3、对比 预览和拍摄的寄存器配置,我发现当我进行VGA预览时出现的横纹要小于 QVGA是出现的横纹,当我拍摄 1600 * 1200尺寸的照片时,发现看不到横纹,只是偶尔会出现 运动物体错位现象。

因此,我觉得我的问题是由 寄存器配置引起的。 我分析了一下摄像头数据手册中关于输出PCLK的计算方法,VGA和QVGA模式下的寄存器配置 都为 70 MHz,这个频率 远高于VGA 30 fps下的数据速率。
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寄存器控制 采样频率,数据手册中提到  4837 这个寄存器 是设置 PCLK 时钟周期,我通过设置该寄存器的值,使PCLK除以 4837 中的分频数后得到的时钟速率 和VGA 30 fps模式下的时钟速率相仿。
但是该横纹现象依然存在。

请问大家在调试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你们是怎么解决的? 你们是如何配置 时钟相关寄存器的?

附件中是预览时的效果图。

网友A:
错位第一反应是信号线过长,但横纹就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位第一反应是信号线过长,但横纹就不清楚了

谢谢 你的回复

网友B(2014-03-02):
兄弟,能否贴出各分辨率的寄存器配置呢?

楼主(2014-08-15):
引用 网友B:
兄弟,能否贴出各分辨率的寄存器配置呢?

错位不是因为寄存器配置引起的,后来我们排查发现是 模组供电电源那里出问题了。

我使用的寄存器配置是从 21IC那里下载的,都是网上通用的寄存器配置,你可以自己谷歌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