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开帖做大四轴,贴出配置,请大神来点评下

楼主(2013-08-16):
机架:F330 330mm轴距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5556902806&
电机:新西达 XXD 2208 KV2600 外转无刷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829235346&
电调:好盈 天行者 SKYWALKER 20A 无刷电调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110522569&

单片机:STM32F103VCT6最小系统板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394155613

陀螺仪:mpu6050-GY-521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
无线:NRF2401+

这些够了吧?硬件的性能咋样?

对了,那个stm32板子只有个jlink下载接口,不知道这个板子做四轴是否方便,接口够不够用?

楼主:
我刚得到解算的姿态,参考的IMU.C的

楼主:
对了,还不会用NRF2401,下午调一下

网友A:
KV2600的电机用什么桨啊?

网友B:
还有电池,遥控器,数传模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电池,遥控器,数传模块呢?

遥控器就用NRF24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2600的电机用什么桨啊?

6045: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820658345&
5045: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900932226&

我用哪种较好?

网友C:
只有24l01遥控的话那你还要让cpu开几路脉冲给电调。但是回传数据方便分析。建议成品以后上接收机+成品遥控,否则室外只有30米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24l01遥控的话那你还要让cpu开几路脉冲给电调。但是回传数据方便分析。建议成品以后上接收机+成品遥控 ...

能留个QQ号吗,想多交流下

网友C:
很少用qq,发帖子交流吧,去我爱模型逛逛也能收获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少用qq,发帖子交流吧,去我爱模型逛逛也能收获不少的。

我还不会用2401,这东西好学吗?51和stm32我都得调

还有您说  “只有2401遥控的话那你还要让cpu开几路脉冲给电调”   是啥意思?

2401能传回数据给电脑,是不是先传给遥控器上的2401,然后通过串口线发给电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还不会用2401,这东西好学吗?51和stm32我都得调

你的电调只接受脉冲数据啊,你需要模拟出接收机的标准50hz脉冲。数据回传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串口模块专门做上位机接口,我习惯遥控的时候是不用电脑的,遥控用来玩。电脑是看数据+调参数,遥控功能简单做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调只接受脉冲数据啊,你需要模拟出接收机的标准50hz脉冲。数据回传的话你可以做一个串口模块专门做 ...

请问你的遥控器是51加nrf2401吧,怎么给单片机供的电?是不是单片机3节干电池,nrf2节干电池?

网友D:
你的整个四轴总重有多大?我算了一下,你全套约有700g!(不挂其他东西时)

KV2600+6045桨能产生多大的拉力?(一般都要算50%油门时就能离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遥控器是51加nrf2401吧,怎么给单片机供的电?是不是单片机3节干电池,nrf2节干电池? ...

锂电池4.2v-3.7v供电 stc51正常工作,24l01使用LDO稳压到3.3,ldo一毛钱662k。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遥控器是51加nrf2401吧,怎么给单片机供的电?是不是单片机3节干电池,nrf2节干电池? ...

我用的可充电电池,加了3.3V和5V稳压电路,我现在用的是24l01遥控,距离只有十几米,换了增强型也不到50米,自己做的遥控纯粹用来体验DIY乐趣,真要飞四轴,建议楼主还是用专门的遥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整个四轴总重有多大?我算了一下,你全套约有700g!(不挂其他东西时)

KV2600+6045桨能产生多大的拉力?( ...

是不是推力不够啊,您感觉我适合用哪种电机和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推力不够啊,您感觉我适合用哪种电机和浆?

这家店的配置,实在看不上眼!都是忽悠新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的配置,实在看不上眼!都是忽悠新手的.........

我打算花在机架电机电调上的钱是600左右,您能推荐下配置和淘宝店吗?真的非常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的配置,实在看不上眼!都是忽悠新手的.........

淘宝客服说我买330这种的小的机架,最好配高KV的电机,像2600KV这样的,然后配5045 三叶浆,你说他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2600的电机用什么桨啊?

淘宝客服说我买330这种的小的机架,最好配高KV的电机,像2600KV这样的,然后配5045 三叶浆,你说他是不是在忽悠我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淘宝客服说我买330这种的小的机架,最好配高KV的电机,像2600KV这样的,然后配5045 三叶浆,你说他是不是 ...

如果能装下8045的桨,可可以用kv1200的电机,1000的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4.2v-3.7v供电 stc51正常工作,24l01使用LDO稳压到3.3,ldo一毛钱662k。

你好,听说小机架,调参数比较难调,是这样吗,他们说小机架得三个参数一块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听说小机架,调参数比较难调,是这样吗,他们说小机架得三个参数一块调 ...

不一定的,你试试就知道了。先做,然后感受,再推理,再实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家店的配置,实在看不上眼!都是忽悠新手的.........

330机架
2208 1100KV电机

20A电调

同时买6寸三叶浆,7寸浆和8寸浆

3S电池

大神感觉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装下8045的桨,可可以用kv1200的电机,1000的也可以。

330机架
2208 1100KV电机

20A电调

同时买6寸三叶浆,7寸浆和8寸浆

3S电池

大神感觉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的,你试试就知道了。先做,然后感受,再推理,再实践。

你好,你的四轴上的stm32是通过11.1v的电池降压稳压后再供电吗,这样安全吗?

网友E:
机架太小,电机KV太高,飞不了多久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你的四轴上的stm32是通过11.1v的电池降压稳压后再供电吗,这样安全吗? ...

我的是小四轴空心杯电机,和你的完全不同。我的4.2伏单锂已经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330机架
2208 1100KV电机

带6寸的可能转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架太小,电机KV太高,飞不了多久的

那1400KV,7寸浆,这个配置行吗

网友E:
你去淘宝搜索
X650机架
X4108 KV380电机
DJI1555的桨
铂金6S电调
6S 15000mah或者10000mah
这个配置有点高,但是基本上是顶级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去淘宝搜索
X650机架
X4108 KV380电机

我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晕。。。。。。。。。

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咋了?

你看看330机架,2212-1400kv电机,7寸浆,你看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330机架,2212-1400kv电机,7寸浆,你看行吗?

额,我从来都没玩过也没考虑过这么小的机架。
算了下,可以用7寸、8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是小四轴空心杯电机,和你的完全不同。我的4.2伏单锂已经搞定了。

请问四轴的pid是用的增量式的么?

我从头在看pid啊。。。

网友F(2014-05-05):
楼主 大四轴做的怎么样了   可否q q 交流 1256671165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24l01遥控的话那你还要让cpu开几路脉冲给电调。但是回传数据方便分析。建议成品以后上接收机+成品遥控 ...

我也是想只用24l01做遥控(不考虑距离与数据返回),请问相对用成品遥控与接收机控制有什么缺点嘛?还有脉冲可以直接开几路pwm输出到电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大四轴做的怎么样了   可否q q 交流 1256671165

哈哈,楼主早就不在这里玩了。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