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用友善~臂s5pv210 的com0

楼主(2013-08-16):
  com0是232电平,被系统调试占用了,我现在想使用这个,怎么才可以?友善之臂210板子~

网友A:
如果不想监控的话!那就直接用吧!写应用程序直接open串口0就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想监控的话!那就直接用吧!写应用程序直接open串口0就完了

  被兄弟神回复雷倒了~
   那个com0被系统占用了,平时会输出状态信息,例如插拔u盘等等所有与系统运行有关的状态,直接肯定是不能用的~要屏蔽掉系统对com0的调用才可以哦 ~

网友B:
linux?  该下初始化配置  不让调试信息 重定向到串口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inux?  该下初始化配置  不让调试信息 重定向到串口就好

  在哪里? make menuconfig?

网友:
kernel 启动参数 启动配置文件  内核配置文件(需要编译内核,但是优先级最低)都可以

网友C(2013-09-19):
可以共享你的核心板PCB文件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共享你的核心板PCB文件吗?谢谢

兄台你觉得友善会公布自己的核心版pcb麽?答案是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你觉得友善会公布自己的核心版pcb麽?答案是不会!

谢谢,明白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