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MIX1.8 +SWDICE_mkII_s6_1.8.bin 烧录LGT8F88A中途失败

楼主(2013-08-16):
系统是WinXP,烧录器是2012年7月版 USB_SWDICE122_V2,bin 文件已经升级到 1.8 。烧录一半就弹这个画面。。。
另外,配置按钮没响应,熔丝位是灰色,无法修改。

网友:
检查一下烧录电压,看看是否过低?

楼主:
这个2012年7月版 USB_SWDICE122_V2,原来是给供电1.8--3V的芯片8F08系列。我按照你的提示(电压低),将上拉电压由原来的3.3V改成 5V,上拉电阻也改小。。。实际测量SWD 最高4V,SWC 最高3.6V......

到目标芯片8F88只接了 SWC,SWD,GND。

另想问下,邮购部最新版(2013版)的,能烧录5V供电的 8F88 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2012年7月版 USB_SWDICE122_V2,原来是给供电1.8--3V的芯片8F08系列。我按照你的提示(电压低),将上 ...

要更新固件。

在官网重新下载更新固件的代码!

楼主:
SWDICE_mkII调试器固件升级,是用的SWDICE_mkII_s6_1.8.bin文件,支持studio6,  已经升级到 1.8。。。。。。

网友A:
用的是仿真器,买或做一个下载器吧。我自己做的已经可以用了,不过新出的88A还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是仿真器,买或做一个下载器吧。我自己做的已经可以用了,不过新出的88A还没用过。 ...

仿真器、ISP下载器,我都是买的官方的。 08系列的没问题。

我现在想用 8F88A ,替换M48,是+5V供电的。

网友:
这个估计要技术方面出个教程之类的了。新出的片子,好多人还不会用。

楼主:
又发了个能用的(感谢LGT工作人员),经过对比手上这个仿真器,发现 SWC 脚和大唐那个芯片错了一位。。。。把这个脚撬起,焊盘和边上那个脚短接。。就Ok了。

楼主:
在邮购部购买的,2012年7月版 USB_SWDICE122_V2,买了这个版本的朋友可以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