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hex文件怎么做?

楼主(2013-08-16):
图片转成hex文件放在rom里,但不知道怎么转码,通过什么方法呢

网友A:
为楼主提供以下几种途径读取图片:
(1)一级:用matlab的imread函数可以读取图片数据
(2)二级:用CImage类(VC)或者OpenCV的cvLoadImage函数可以读取图片数据
(3)三级:如果是BMP图片,可以看看BMP文件格式,自己写个程序读取图片数据
(4)四级:自己写一个JPEG解码器读取图片数据
(5)超级高手级:自己看图片,一个个像素分辨RGB值,然后把数据写出来

得到了图片数据,后续的操作你想怎么存怎么存,想怎么改怎么改,放在rom里也就小菜一碟了

网友B:
就在keil安装目录下面有个emWIN,里面有图片转bin工具bmpCvt,可把bmp文件转换成数组

网友C:
matlab吧,这个方便

网友D:
srec_cat 命令行工具,功能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srec_cat 命令行工具,功能强大。

不是太会用哎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tlab吧,这个方便

最后直接用转码工具先转成头文件,放在keil里编译得到hex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在keil安装目录下面有个emWIN,里面有图片转bin工具bmpCvt,可把bmp文件转换成数组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楼主提供以下几种途径读取图片:
(1)一级:用matlab的imread函数可以读取图片数据
(2)二级:用CImage ...

哈哈,因为我的图是单色位图,之前直接用最后一种方法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因为我的图是单色位图,之前直接用最后一种方法的

哈哈,多练练眼力,争取把这个方法移植到24位位图就牛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多练练眼力,争取把这个方法移植到24位位图就牛逼了

这.......有这功夫都把解码和自动生成做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太会用哎

要图形化的,可以用J-Link软件里带的JFlash。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