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28027怎么配置才能得到正确的AD值?

楼主(2013-08-16):
首先声明,我认真的看了datasheet,TI的ADC说明pdf,和TI的ADC修正PDF(附件中两个文档)

使用的芯片是CA版本的,使用了内部的参考和TI提供的源码进行测试,

使用过的方法包括
1,增加采样窗口的时间
2,使用两倍时间模式(对结果有一定的提高升)
3,取消同时模式
4,使用软件触发
5,更换过两个芯片
6,在购买的开发板和自己画的电路板上都不用正确获得数值

表现为:
采样温度传感器,大概是776左右
采样通道A7无论怎么设置,结果为2312左右
采样通道A3无论怎么设置,结果为有浮动,但不正常

但无论如何都得不到正确的数值。
希望有过经验或做过项目的大神给点小提示,谢谢!!万分感谢!!!
attach://132253.pdf
attach://132254.pdf

网友:
我建议你去看这个芯片对应的example code,上面有现货例子供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