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同步整流BUCK电流的输出电压高频尖峰电压削减问题

楼主(2013-08-16):
    本人用IR2111做用一个BUCK电流的拓扑,开关频率在260KHz左右,用函数信号发生器做IR2111的输入,结果输出的电压波形有20MHz左右的电压尖峰,,峰峰值大致有7V左右,大致每50us出现一次尖峰,问怎么削减这个尖峰,输出已带10R的水泥电阻负载

楼主:
发现测试的时候示波器的探头加错地方了,稍微修改下输出的滤波电容,现在还有140mV的高频噪声信号,继续求问削减的办法

网友A:
LZ  C7 C8 与C3 C4 C12。。。的GND网络 绕那么远 这个回路的影响你有考虑? 呵呵 。。。
还有D5 R8那些  无用!
Q1 Q2 L1想连的那条网络 接个几十PF电容到GND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C7 C8 与C3 C4 C12。。。的GND网络 绕那么远 这个回路的影响你有考虑? 呵呵 。。。
还有D5 R8那些  无 ...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拆了一个电流检测电阻,结果纹波减了约50mV,这个问题我就想不通了,然后,那几天你说没用的二极管和电阻,是为了提升MOS管开关的速度

网友:
图中R8的錯誤你也更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