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基准芯片的问题REF5025,LT1021

楼主(2013-08-16):
参考下图,想做个恒流源来驱动PT100,如图:

但我很奇怪,图中的基准芯片LT1021只接了2个脚,一个Vout,一个GND,难道不用接Vin吗?
对照了TI同类型的电压基准REF5025,这类基准内部有个基准源和一个调整用的运放,那么如果像上图恒流源电路中 只接Vout,GND,那么基准芯片内部电路能正常工作吗?REF5025内部结构下图:

楼主:
还没通过验证?

网友A:
先看看数据手册,基准也要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数据手册,基准也要供电的

反正ref5025一般的用法就是接Vin,GND,Vout,Vin > Vout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ref5025一般的用法就是接Vin,GND,Vout,Vin > Vout

哈哈,好吧好吧,简单说还真是是这样的,祝您成功

网友B:
图中的接头参数是输出10V电压信号!
7V基准通过1毫安恒流源提供电流,7K电阻压降7V,负载电阻10K两端输出10V电压信号。
看手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中的接头参数是输出10V电压信号!
7V基准通过1毫安恒流源提供电流,7K电阻压降7V,负载电阻10K两端输出10 ...

原理是是这样的,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个 基准芯片为啥接2个脚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in 要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理是是这样的,但是我的意思是 这个 基准芯片为啥接2个脚就能正常工作 ...

基准的内部恒流是从正电源接入,通过基准到地。而本电路是正电源通过基准后,在GND至电源负接入恒流源,所以正电源的输入不用。

网友C:
看了下LT1012的手册的确在典型应用中也有这样用的,但个人感觉貌似是灌电流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下LT1012的手册的确在典型应用中也有这样用的,但个人感觉貌似是灌电流才可以 ...

手册很后面有它内部的近似原理图,你的理解应该是对的,只有灌电流才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准的内部恒流是从正电源接入,通过基准到地。而本电路是正电源通过基准后,在GND至电源负接入恒流源, ...

请问基准芯片内部的运放不需要供电吗?LT1021手册上有个近似原理图,内部有几个恒流源+运放+调整管,我不理解的是 这个运放的供电是从哪里来的?

楼主:
LT1021内部近似原理图

网友D:
下图两个电路除了电流不同外,对 LT1021 来说是毫无分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下图两个电路除了电流不同外,对 LT1021 来说是毫无分别的。

这位哥,您发这个图的意思是?

网友D:
意思是 LT1021 在顶楼电路这样接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意思是 LT1021 在顶楼电路这样接是正常的,没有什么特别。

那照你看,TI的ref5025能这么接吗

网友D:
和 LT1021 不同,ref5025 的资料文档并没有提示它的 Vin 可以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 LT1021 不同,ref5025 的资料文档并没有提示它的 Vin 可以不接。

能推荐几个高精度的串联型电压基准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基准芯片内部的运放不需要供电吗?LT1021手册上有个近似原理图,内部有几个恒流源+运放+调整管,我不 ...

内部电路是示意图!
输出对地相当是个稳压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内部电路是示意图!
输出对地相当是个稳压管。

刚才也去网上翻了很多资料,结合你们的回复,我基本明白了
大神,能否推荐几个常用的贴片封装的MOSFET作为恒流源电路中的调整管,我这个恒流源是用在PT100测温的,打算将电流设置在250uA,请问MOSFET的选择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用不着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流用不着MOSFET!

那你觉得用什么好啊,难道用三极管,三极管误差比较大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你觉得用什么好啊,难道用三极管,三极管误差比较大啊

直接运放输出恒流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运放输出恒流即可。

如果用运放的话,那负载就没法接地了啊,变成浮地了,那共模电压会很高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用运放的话,那负载就没法接地了啊,变成浮地了,那共模电压会很高啊 ...

谁告诉你负载就没法接地了啊?
仔细研究运放电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谁告诉你负载就没法接地了啊?
仔细研究运放电路吧。

大虾,请指点一个电路吧,模电方面我的确水平有限,跪谢了

网友B:
恒流源示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恒流源示意图

貌似这个图有点问题吧,运放同相端2.5V基准,反相端对地也为2.5V,运放输出和反向端之间的10k电阻上的压差没法调整到2.5V吧

网友B:
你不实际实验怎么知道不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实际实验怎么知道不行呢?

哥,你仿真过吗 我感觉可能不行

网友:
仿真是万能的吗?
请不要纸上谈兵,好吗?不能凭感觉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