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45R2G 合泰

楼主(2013-08-16):
  合泰的MCU,HT45R2G是一次性编程的单片机(OTP),这样一来,调试成本就非常高啊,有哪位哥用过OTP的单片机,最好给些建议啦,

网友A:
不是有在线仿真器吗?先仿真好,最后再烧录O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在线仿真器吗?先仿真好,最后再烧录OTP

哥,在线仿真器要1700多元,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网友B:
我一般先用引脚兼容型号调试,Flash的,然后修改下初始化,再移动2G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般先用引脚兼容型号调试,Flash的,然后修改下初始化,再移动2G上,

  嗯嗯,我已经找到了一款引脚相同的MCU了,不过,是三星的MCU,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在线仿真器要1700多元,这让我情何以堪啊...?

主要看你需要的量,量大的话,仿真器可以叫代理商借给你,一分钱也不用花

楼主:
我只是帮人抄功能而已,报价本身就不高,报的价只能买半个仿真器啊,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已经找到了一款引脚相同的MCU了,不过,是三星的MCU,

你说的是三星9454或94C4吧,我用的也是HT,叫HT45F2M,应该是这个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嗯,我已经找到了一款引脚相同的MCU了,不过,是三星的MCU,

HT45R2G就是对9454 pintopin兼容,不过三星的仿真器和烧写器也都很贵。
9454已经停产了,新的是94C4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三星9454或94C4吧,我用的也是HT,叫HT45F2M,应该是这个型号

嗯,是啊,就是C4或C8,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45R2G就是对9454 pintopin兼容,不过三星的仿真器和烧写器也都很贵。
9454已经停产了,新的是94C4 ...

有人专门去做三星的单片机,烧录器也不会很贵,但仿真器就贵了,比合泰的还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啊,就是C4或C8,

你是做小家电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做小家电的吗?

呵呵,我不是,只是要做个小项目,哥,你做过类似的工作?

网友D:
楼主现在 HT45R2G  和 9454 大概啥价格了,能透露下不,8毛钱能买到不。

网友E:
8毛钱不可能买到 翻一倍量小还不一定  楼主是抄功能的 没量 2块钱能拿到都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现在 HT45R2G  和 9454 大概啥价格了,能透露下不,8毛钱能买到不。

哥,我是抄功能的,直接淘宝淘的,HT45R2G的淘宝价:1.55元; 9454已经停产了,升级成S3F94C4/S3F94C8了,淘宝价为:2.5元或3元; 我只负责抄功能,成本,那是老板的事,因为,我报价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8毛钱不可能买到 翻一倍量小还不一定  楼主是抄功能的 没量 2块钱能拿到都不错了 ...

嗯,这位哥果然是高手,

网友E:
你可以找flash的单片机啊 有跟8454 pin2pin的单片机 flash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找flash的单片机啊 有跟8454 pin2pin的单片机 flash的

嗯,哥,我已经找到了,是三星的单片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