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并口16bit方式驱动ILI9341代码分享

楼主(2013-08-17):
#include "lcd.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font.h"
#include "delay.h"

//画笔颜色,背景颜色
u16 POINT_COLOR = 0x0000, BACK_COLOR = WHITE;//0xFFFF;

//写寄存器函数
void LCD_WR_REG(u8 data)
{
        LCD_RS_CLR;//写地址
        LCD_CS_CLR;
        LCD_RD_SET;
        LCD_WR_CLR;

        DATAOUT(data);
        LCD_WR_SET;
        LCD_RS_SET;
        LCD_CS_SET;
}

//写寄存器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
        LCD_WR_REG(LCD_Reg);
        LCD_WR_DATA(LCD_RegValue);
}

//开始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
        LCD_WR_REG(0x2C);
}
//LCD写GRAM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
        LCD_WR_DATA(RGB_Code);//写十六位GRAM
}
//从ILI93xx读出的数据为GBR格式,而我们写入的时候为RGB格式。
//通过该函数转换
//c:GBR格式的颜色值
//返回值:RGB格式的颜色值
u16 LCD_BGR2RGB(u16 c)
{
        u16  r,g,b,rgb;
        b=(c>>0)&0x1f;
        g=(c>>5)&0x3f;
        r=(c>>11)&0x1f;
        rgb=(b<<11)+(g<<5)+(r<<0);
        return(rgb);
}

//LCD开启显示        ILI9341
void LCD_DisplayOn(void)
{
        LCD_WR_REG(0X29); //26万色显示开启
}
//LCD关闭显示        ILI9341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
        LCD_WR_REG(0X28);//关闭显示
}
//设置光标位置
//Xpos:横坐标
//Ypos:纵坐标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pos>>8);
        LCD_WR_DATA(Xpos&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pos>>8);
        LCD_WR_DATA(Ypos&0XFF);
}
//画点
//x:0~239
//y:0~319
//POINT_COLOR:此点的颜色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
{
        LCD_SetCursor(x,y);//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_REG(0X2C);//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POINT_COLOR);
}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8);
        LCD_WR_DATA(x&0XF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8);
        LCD_WR_DATA(y&0XFF);

        LCD_WR_REG(0X2C);//开始写入GRAM
        LCD_WR_DATA(color);
}
//初始化lcd
//该初始化函数可以初始化各种ILI93XX液晶,但是其他函数是基于ILI9320的!!!
//在其他型号的驱动芯片上没有测试!
void LC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 ENABLE);        //JTAG-DP 失能 + SW-DP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Write(GPIOD,0XFF);

        //LCDBL,RD,WR,RS,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CS RS WR RD

        //LCD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LCDRESE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5);

        LCDBKON;//点亮LCD背光

        //***************************RESET LCD Driver******************************
        LCD_RESET_SET;       //reset-->1
        delay_ms(1);         //Delay 1ms
        LCD_RESET_CLR;       //reset-->0
        delay_ms(10);        //Delay 10ms
        LCD_RESET_SET;       //reset-->1
        delay_ms(120);       //Delay 200ms
        //************************Start initial sequence***************************

        LCD_WR_REG(0xCF);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DB);//83
                        LCD_WR_DATA(0X30);

        LCD_WR_REG(0xB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8);

        LCD_WR_REG(0xED);
                        LCD_WR_DATA(0x64);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81);

        LCD_WR_REG(0xE8);
                        LCD_WR_DATA(0x85);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70);

        LCD_WR_REG(0xCB);
                        LCD_WR_DATA(0x39);
                        LCD_WR_DATA(0x2C);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F7);
                        LCD_WR_DATA(0x20);

        LCD_WR_REG(0xE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0);
                        LCD_WR_DATA(0x22);

        LCD_WR_REG(0xC1);
                        LCD_WR_DATA(0x12);

        LCD_WR_REG(0xC5);
                        LCD_WR_DATA(0x5C);
                        LCD_WR_DATA(0x4C);

        LCD_WR_REG(0xC7);
                        LCD_WR_DATA(0x8F);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48);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F2);
                        LCD_WR_DATA(0x02);

        LCD_WR_REG(0x26);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E0);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19);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8);
                        LCD_WR_DATA(0x4A);
                        LCD_WR_DATA(0xF6);
                        LCD_WR_DATA(0x3A);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14);
                        LCD_WR_DATA(0x09);
                        LCD_WR_DATA(0x18);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08);
        LCD_WR_REG(0xE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E);
                        LCD_WR_DATA(0x1E);
                        LCD_WR_DATA(0x05);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31);
                        LCD_WR_DATA(0x33);
                        LCD_WR_DATA(0x43);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B);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27);
                        LCD_WR_DATA(0x34);
                        LCD_WR_DATA(0x0F);

        LCD_WR_REG(0x11);

        delay_ms(120);

        LCD_WR_REG(0x29);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E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3F);
        LCD_WR_REG(0x2C);

        delay_ms(10);

        LCD_Clear(WHITE);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
        u32 index=0;
        LCD_SetCursor(0x00,0x0000);//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index=0;index<76800;index++)
        {
                LCD_WR_DATA(Color);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
//区域大小:
//  (xend-xsta)*(yend-ysta)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
        u16 i,j;
        u16 xlen=0;

        xlen=xend-xsta+1;
        for(i=ysta;i<=yend;i++)
        {
                 LCD_SetCursor(xsta,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xlen;j++)LCD_WR_DATA(color);//设置光标位置
        }

}

//在指定区域内填充指定颜色块
//(sx,sy),(ex,ey):填充矩形对角坐标,区域大小为:(ex-sx+1)*(ey-sy+1)
//color:要填充的颜色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
        u16 height,width;
        u16 i,j;
        width=ex-sx+1;                 //得到填充的宽度
        height=ey-sy+1;                //高度
        for(i=0;i<height;i++)
        {
                LCD_SetCursor(sx,sy+i);           //设置光标位置
                LCD_WriteRAM_Prepare();     //开始写入GRAM
                for(j=0;j<width;j++)
                        LCD_WR_DATA(color[i*height+j]);//写入数据
        }
}

//画线
//x1,y1:起点坐标
//x2,y2:终点坐标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u16 t;
        int xerr=0,yerr=0,delta_x,delta_y,distance;
        int incx,incy,uRow,uCol;

        delta_x=x2-x1; //计算坐标增量
        delta_y=y2-y1;
        uRow=x1;
        uCol=y1;
        if(delta_x>0)incx=1; //设置单步方向
        else if(delta_x==0)incx=0;//垂直线
        else {incx=-1;delta_x=-delta_x;}
        if(delta_y>0)incy=1;
        else if(delta_y==0)incy=0;//水平线
        else{incy=-1;delta_y=-delta_y;}
        if( delta_x>delta_y)distance=delta_x; //选取基本增量坐标轴
        else distance=delta_y;
        for(t=0;t<=distance+1;t++ )//画线输出
        {
                LCD_DrawPoint(uRow,uCol);//画点
                xerr+=delta_x ;
                yerr+=delta_y ;
                if(xerr>distance)
                {
                        xerr-=distance;
                        uRow+=incx;
                }
                if(yerr>distance)
                {
                        yerr-=distance;
                        uCol+=incy;
                }
        }
}
//画矩形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
        LCD_DrawLine(x1,y1,x2,y1);
        LCD_DrawLine(x1,y1,x1,y2);
        LCD_DrawLine(x1,y2,x2,y2);
        LCD_DrawLine(x2,y1,x2,y2);
}
//在指定位置画一个指定大小的圆
//(x,y):中心点
//r    :半径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             //3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7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b,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DrawPoint(x0+a,y0+b);
        }
}

void Draw_Circle2(u16 x0,u16 y0,u8 r)
{
        int a,b;
        int di;
        a=0;b=r;
        di=3-(r<<1);             //判断下个点位置的标志
        while(a<=b)
        {

                //LCD_DrawPoint(x0-b,y0-a);             //3
                LCD_DrawPoint(x0+b,y0-a);             //0
                //LCD_DrawPoint(x0-a,y0+b);             //1
                //LCD_DrawPoint(x0-b,y0-a);             //7
                LCD_DrawPoint(x0-a,y0-b);             //2
                LCD_DrawPoint(x0+b,y0+a);             //4
                LCD_DrawPoint(x0+a,y0-b);             //5
                //LCD_DrawPoint(x0+a,y0+b);             //6
                //LCD_DrawPoint(x0-b,y0+a);
                a++;
                //使用Bresenham算法画圆
                if(di<0)di +=4*a+6;
                else
                {
                        di+=10+4*(a-b);
                        b--;
                }
                //LCD_DrawPoint(x0+a,y0+b);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0~234
//y:0~308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x:0~234
//y:0~308
//num:要显示的字符:" "--->"~"
//size:字体大小 12/16
//mode:叠加方式(1)还是非叠加方式(0)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
  u8 temp;
  u8 pos,t;
        u16 x0=x;
        u16 colortemp=POINT_COLOR;

  if(x>(LCDWIDTH-size/2)||y>(LCDHEIGHT-size))return;
        //设置窗口
        num=num-'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mode) //非叠加方式
        {
                for(pos=0;pos<size;pos++)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pos];//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asc2_1608[num][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size/2;t++)
                  {
                    if(temp&0x01)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WHITE;//BACK_COLOR;
                                LCD_DrawPoint(x,y);
                                temp>>=1;
                                x++;
                  }
                        x=x0;
                        y++;
                }
        }else//叠加方式
        {
                for(pos=0;pos<size;pos++)
                {
                        if(size==12)temp=asc2_1206[num][pos];//调用1206字体
                        else temp=asc2_1608[num][pos];                 //调用1608字体
                        for(t=0;t<size/2;t++)
                    {
                        if(temp&0x01)LCD_DrawPoint(x+t,y+pos);//画一个点
                        temp>>=1;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m^n函数
//返回值:m^n次方.
u32 LCD_Pow(u8 m,u8 n)
{
        u32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数字,高位为0,则不显示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color:颜色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0);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0);
        }
}

//显示数字,高位为0,还是显示
//x,y:起点坐标
//num:数值(0~999999999);
//len:长度(即要显示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
//[7]:0,不填充;1,填充0.
//[6:1]:保留
//[0]:0,非叠加显示;1,叠加显示.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
{
        u8 t,temp;
        u8 enshow=0;
        for(t=0;t<len;t++)
        {
                temp=(num/LC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if(mode&0X80)LCD_ShowChar(x+(size/2)*t,y,'0',size,mode&0X01);
                                else LCD_ShowChar(x+(size/2)*t,y,' ',size,mode&0X01);
                                continue;
                        }else enshow=1;

                }
                 LCD_ShowChar(x+(size/2)*t,y,temp+'0',size,mode&0X01);
        }
}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void LCDOpenWindows(u16 x, u16 y, u16 len, u16 wid)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8);        //start
        LCD_WR_DATA(x-((x>>8)<<8));
        LCD_WR_DATA((x+len-1)>>8);        //end
        LCD_WR_DATA((x+len-1)-(((x+len-1)>>8)<<8));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8);   //start
        LCD_WR_DATA(y-((y>>8)<<8));
        LCD_WR_DATA((y+wid-1)>>8);   //end
        LCD_WR_DATA((y+wid-1)-(((y+wid-1)>>8)<<8));
        LCD_WR_REG(0x2C);
}

/****************************************************************************
* 名    称:void ili9341_DrawPicture(u16 StartX,u16 StartY,u16 EndX,u16 EndY,u16 *pic)
* 功    能:在指定座标范围显示一副图片
* 入口参数:StartX     行起始座标
*           StartY     列起始座标
*           EndX       行结束座标
*           EndY       列结束座标
            pic        图片头指针
* 出口参数:无
* 说    明:图片取模格式为水平扫描,16位颜色模式
* 调用方法:ili9320_DrawPicture(0,0,100,100,(u16*)demo);
****************************************************************************/
void ili9341_DrawPicture(u16 StartX,u16 StartY,u16 Xend,u16 Yend,u8 *pic)
{
        static        u16 i=0,j=0;

  u16 *bitmap = (u16 *)pic;

        LCDOpenWindows(StartX,StartY,Xend,Yend);

        for(i=0;i<Yend;i++)
        {
                for(j=0;j<Xend;j++) LCD_WriteRAM(*bitmap++);
        }

}

楼主:
#ifndef __LCD_H_
#define __LCD_H_
#include "sy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LCDWIDTH        240
#define        LCDHEIGHT        320
//TFTLCD部分外要调用的函数
extern u16  POINT_COLOR;//默认黑色
extern u16  BACK_COLOR; //背景颜色.默认为白色

////////////////////////////////////////////////////////////////////
//-----------------LCD端口定义----------------
#define        LCD_BL PBout(3) //LCD背光                     PB3
#define        LCDBK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3)
#define        LCDBK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如果使用快速IO,则定义下句,如果不使用,则去掉即可!
//使用快速IO,刷屏速率可以达到28帧每秒!
//普通IO,只能14帧每秒!

#define        LCD_CS_SET          GPIOB->BSRR=1<<7    //片选端口               PB9
#define        LCD_RS_SET                GPIOB->BSRR=1<<6   //数据/命令         PB8
#define        LCD_WR_SET                GPIOB->BSRR=1<<5    //写数据                         PB5
#define        LCD_RD_SET                GPIOB->BSRR=1<<4    //读数据                         PB4
#define        LCD_RESET_SET        GPIOA->BSRR=1<<15    //复位                                 PB3

#define        LCD_CS_CLR          GPIOB->BRR=1<<7     //片选端口
#define        LCD_RS_CLR                GPIOB->BRR=1<<6     //数据/命令
#define        LCD_WR_CLR                GPIOB->BRR=1<<5     //写数据
#define        LCD_RD_CLR                GPIOB->BRR=1<<4    //读数据
#define        LCD_RESET_CLR        GPIOA->BRR=1<<15           //复位

//写8位数据函数
//用宏定义,提高速度.

#define LCD_WR_DATA(data){\
LCD_RS_SET;\
LCD_CS_CLR;\
LCD_RD_SET;\
LCD_WR_CLR;\
DATAOUT(data);\
LCD_WR_SET;\
LCD_CS_SET;\
}

//PD0~15,作为数据线
#define DATAOUT(x) GPIOD->ODR=x; //数据输出
#define DATAIN     GPIOD->IDR;   //数据输入
//////////////////////////////////////////////////////////////////////
//画笔颜色
#define WHITE                                0xFFFF
#define BLACK                                0x0000
#define BLUE                                0x001F
#define BRED                                0XF81F
#define GRED                                0XFFE0
#define GBLUE                                0X07FF
#define RED                            0xF800
#define MAGENTA                  0xF81F
#define GREEN             0x07E0
#define CYAN                    0x7FFF
#define YELLOW                   0xFFE0
#define BROWN                         0XBC40 //棕色
#define BRRED                         0XFC07 //棕红色
#define GRAY                          0X8430 //灰色

#define  color1            0xFBEF
#define  color2            0xEDB1
#define  color3            0x8410
#define  color4            0x69a0
#define  color5            0x52AA
#define  color6            YELLOW
#define bluel0            0xF6CC
#define  bluel1            0xE60A
#define  bluel2            0xD549
#define  bluel3            0xC488
#define bluel4             0xB3E7
#define  bluel5           0xA326
#define  bluel6           0x9265
#define  bluel7            0x79A4
#define bluel8            0x6903
#define  bluel9            0x5842
#define gray0                          0xB575
#define gray5                         0x73AE
#define gray6                          0x630C
#define gray7                          0x526A
#define gray8                         0x39E8
#define gray9             0x2945
#define  backgroundcolor1        0xEF7D
#define  backgroundcolor2        0xEDB1
#define  backgroundcolor3        0x8410
#define  backgroundcolor4        0xE71C
#define  backgroundcolor5        0xC638
#define  backgroundcolor6        gray_L10

//----------------------------------------------------------------------

#define gray_L0 0X0
#define gray_L1 0X821
#define gray_L2 0X861
#define gray_L3 0X1082
#define gray_L4 0X18A3
#define gray_L5 0X18C3
#define gray_L6 0X2104
#define gray_L7 0X2124
#define gray_L8 0X2945
#define gray_L9 0X3166
#define gray_L10 0X31A6
#define gray_L11 0X39C7
#define gray_L12 0X41E8
#define gray_L13 0X4208
#define gray_L14 0X4A49
#define gray_L15 0X4A69
#define gray_L16 0X528A
#define gray_L17 0X5AAB
#define gray_L18 0X5AEB
#define gray_L19 0X630C
#define gray_L20 0X6B2D
#define gray_L21 0X6B4D
#define gray_L22 0X738E
#define gray_L23 0X73AE
#define gray_L24 0X7BCF
#define gray_L25 0X83F0
#define gray_L26 0X8430
#define gray_L27 0X8C51
#define gray_L28 0X9472
#define gray_L29 0X9492
#define gray_L30 0X9CD3
#define gray_L31 0X9CF3
#define gray_L32 0XA514
#define gray_L33 0XAD35
#define gray_L34 0XAD75
#define gray_L35 0XB596
#define gray_L36 0XBDB7
#define gray_L37 0XBDD7
#define gray_L38 0XC618
#define gray_L39 0XC638
#define gray_L40 0XCE59
#define gray_L41 0XD67A
#define gray_L42 0XD6BA
#define gray_L43 0XDEDB
#define gray_L44 0XE6FC
#define gray_L45 0XE71C
#define gray_L46 0XEF5D
#define gray_L47 0XEF7D
#define gray_L48 0XF79E
#define gray_L49 0XFFBF
#define gray_L50 0XFFFF

//----------------------------------------------------------------------
void LCD_WR_REG(u8 data);
void LCD_WriteReg(u8 LCD_Reg, u16 LCD_RegValue);
void LCD_WriteRAM_Prepare(void);
void LCD_WriteRAM(u16 RGB_Code);
u16 LCD_BGR2RGB(u16 c);
void LCD_DisplayOn(void);
void LCD_DisplayOff(void);

void LCD_SetCursor(u16 Xpos, u16 Ypos);
void LCD_DrawPoint(u16 x,u16 y);//画点
void LCD_Fast_DrawPoint(u16 x,u16 y,u16 color);

void LCD_Init(void);
void LCD_Clear(u16 Color);
void LCD_Fill(u16 xsta,u16 ysta,u16 xend,u16 yend,u16 color);
void LCD_Color_Fill(u16 sx,u16 sy,u16 ex,u16 ey,u16 *color);

void LCD_DrawLin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void LCD_DrawRectangle(u16 x1, u16 y1, u16 x2, u16 y2);
void Draw_Circle(u16 x0,u16 y0,u8 r);
void Draw_Circle2(u16 x0,u16 y0,u8 r);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  //显示一个数字
void LCD_ShowxNum(u16 x,u16 y,u32 num,u8 len,u8 size,u8 mode);//显示2个数字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显示一个字符串,16字体
void LCDOpenWindows(u16 x, u16 y, u16 len, u16 wid);
void ili9341_DrawPicture(u16 StartX,u16 StartY,u16 Xend,u16 Yend,u8 *pic);

#endif

网友:
顶顶楼主,做个记号

网友:
嗯,比较长

楼主:
自己也是移植别人的,不过保证调试通过了!

楼主:
/*****************************************************************************
** 函数名称: WriteOneASCII
** 功能描述: 显示一个指定大小的字符
** 作   者: Dream
** 日   期: 2010年12月06日
*****************************************************************************/
uint16_t WriteOneASCII(uint8_t *pucMsk,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mode)
{
        LCD_ShowChar(x0,y0,*pucMsk,16,mode);
        return (8);                                           /* 返回16位列宽                 */
}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汉字
//x:0~127
//y:0~63
//fno:汉字编号
//mode:0,反白显示;1,正常显示
//16*08大小的字符
void LCD_ShowFontCN16(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fno,uint8_t mode)
{
        uint8_t temp,t,t1;
        uint8_t x0=x;
        uint16_t colortemp=POINT_COLOR;

        if(!mode) //正常显示
        {
                for(t=0;t<32;t++)
                {
                        temp=GBHZ_16[fno].Msk[t];                //gb16Dot[fno][t];    //调用16*08汉字

                        for(t1=0;t1<8;t1++)
                        {
                                if(temp&0x01)POINT_COLOR=colortemp;
                                else POINT_COLOR=BACK_COLOR;
                                LCD_DrawPoint(x,y);
                                temp>>=1;
                                x++;
                                if(x-x0==16)
                                {
                                        x=x0;
                                        y++;
                                        break;
                                }
                        }
                }
        }
        else
        {
                for(t=0;t<32;t++)
                {
                        temp=GBHZ_16[fno].Msk[t];                //gb16Dot[fno][t];    //调用16*08汉字

                        for(t1=0;t1<8;t1++)
                        {
                                if(temp&0x01)POINT_COLOR=BACK_COLOR;
                                else POINT_COLOR=colortemp;
                                LCD_DrawPoint(x,y);
                                temp>>=1;
                                x++;
                                if(x-x0==16)
                                {
                                        x=x0;
                                        y++;
                                        break;
                                }
                        }
                }
        }
        POINT_COLOR=colortemp;
}

/*****************************************************************************
** 函数名称: WriteOneHzChar
** 功能描述: 显示一个指定大小的汉字
** 作   者: Dream
** 日   期: 2010年12月06日
*****************************************************************************/
uint16_t WriteOneHzChar(uint8_t fno,uint8_t x0,uint8_t y0,uint8_t mode)
{
        LCD_ShowFontCN16(x0,y0,fno,mode);
        return (16);                                          /* 返回16位列宽                 */
}

/*****************************************************************************
** 函数名称: WriteString
** 功能描述: 在指定位置开始显示一个字符串和一串汉字
                                支持自动换行
** 作   者: Dream
** 日   期: 2010年12月06日
*****************************************************************************/
void WriteString(uint8_t x0, uint8_t y0,uint8_t *pcStr, uint8_t mode)
{
        uint16_t usIndex;
        uint16_t usWidth = 0;
        //FNT_GB16 *ptGb16 = 0;

        //ptGb16 = (FNT_GB16 *)GBHZ_16;
        while(1)
        {
                if(*pcStr == 0)
                {
                        break;                                     /* 字符串结束            */
                }
                x0 = x0 + (usWidth);                           /* 调节字符串显示松紧度         */
                if(*pcStr > 0x80)                              /* 判断为汉字                   */
                {
                        if((x0 + 16) > LCDWIDTH)                      /* 检查剩余空间是否足够         */
                        {
                                x0 = 0;
                                y0 = y0 + 16;                          /* 改变显示坐标                 */
                                if(y0 > LCDHEIGHT)                         /* 纵坐标超出                   */
                                {
                                        y0 = 0;
                                }
                        }
                        usIndex = findHzIndex(pcStr);
                        usWidth = WriteOneHzChar(usIndex, x0, y0, mode);
                        /* 显示字符                     */
                        pcStr += 2;
                }
                else
                {                                               /* 判断为非汉字                 */
                        if (*pcStr == '\r')                         /* 换行                         */
                        {
                                y0 = y0 + 16;                           /* 改变显示坐标                 */
                                if(y0 > LCDHEIGHT)                          /* 纵坐标超出                   */
                                {
                                        y0 = 0;
                                }
                                pcStr++;
                                usWidth = 0;
                                continue;
                        }
                        else if (*pcStr == '\n')                    /* 对齐到起点                   */
                        {
                                x0 = 0;
                                pcStr++;
                                usWidth = 0;
                                continue;
                        }
                        else
                        {
                                if((x0 + 8) > LCDWIDTH)                     /* 检查剩余空间是否足够         */
                                {
                                        x0 = 0;
                                        y0 = y0 + 16;                        /* 改变显示坐标                 */
                                        if(y0 > LCDHEIGHT)                       /* 纵坐标超出                   */
                                        {
                                                y0 = 0;
                                        }
                                }
                                usWidth = WriteOneASCII(pcStr, x0, y0, mode);
                                /* ASCII码表21H的值对应区位码3区*/
                                pcStr += 1;
                        }
                }
        }
}

楼主:
上传两个软件
图片制作软件,来自周立功的:

字模软件,非常好用的,下图为LCD取字模的设置方法

网友(2013-10-23):
不错,做个记号

网友:
请问发文版主,您已经提供了详细的显示函数,请问有没有在 main 函数里面的呼叫这些函数的代码可以分享?
这样比较能够了解实际的使用方式,谢谢。

网友A:
楼主您好:

以下这个函数: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LCD_ShowChar(u16 x,u16 y,u8 num,u8 size,u8 mode)

里面用到的 asc2_1206 和 asc2_1608 两个自行的二维阵列能不能 PO 上来?
不然没资料可以显示文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以下这个函数:

你好,不好意思,我的项目文件不小心被我格盘格掉了
你试试下面的,如果不对,就用我上传的软件自己转一下,很容易的
如果搞不定,请参考原子开发板的说明资料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206[95][1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3F,0x4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30,0x00,0x40,0x00,0x30,0x00,0x40,0x00,0x00,0x00},/*""",2*/
{0x09,0x00,0x0B,0xC0,0x3D,0x00,0x0B,0xC0,0x3D,0x00,0x09,0x00},/*"#",3*/
...
};
const unsigned char asc2_1608[95][16]={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CC,0x00,0x0C,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
{0x0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8,0x00,0x30,0x00,0x60,0x00,0x00,0x00},/*""",2*/
{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3,0xFC,0x1E,0x20,0x02,0x20,0x00,0x00},/*"#",3*/
...
};

网友:
哇!字型表耶,太棒了。

今天看到樓主的回覆真高興,謝謝樓主的無私分享。

网友:
不用FSMC, 并口可以像51一样直接用?!学习了

网友:
我去下载了正点原子的开发光盘,这些例程是出自那里面的没有错,谢谢楼主。

网友A(2013-11-28):
楼主您好:

在第 2 楼的第 177 行的这个函数: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顯示一個字符串,16字體

可否写一行范例代码?因为里面的 width 和 height 这两个叁数我不知道该怎麽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

在第 2 楼的第 177 行的这个函数:

//显示字符串
//x,y:起点坐标
//width,height:区域大小
//size:字体大小
//*p:字符串起始地址
void LCD_ShowString(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8 size,u8 *p)
{
        u8 x0=x;
        width+=x;
        height+=y;
    while((*p<='~')&&(*p>=' '))//判断是不是非法字符!
    {
        if(x>=width){x=x0;y+=size;}
        if(y>=height)break;//退出
        LCD_ShowChar(x,y,*p,size,0);
        x+=size/2;
        p++;
    }
}

看红色部分,应该是指在屏幕上的某个区域,写一块大小。
如果不考虑在某个区域,在整个屏幕显示,则可以直接把屏幕的分辨率写进去,比如240*320的屏,即是:width=240,height=320

网友:
已经用过了

网友(2014-03-12):
楼主是好人,连作图软件都传上来了。非常感谢。

网友:
感谢分享,好长啊,支持支持

网友(2014-07-22):
怒赞一记,正好使用!

网友:
我的是在OMAPL138上用的。现在能看到通过SPI接口刷屏的动作。可始终没有显示任何东西出来,还做了一个开机logo,也显示不出来。
是不是初始化ILI9341完成后,linux的frambuffer有问题????

网友B(2014-11-21):
刷全屏需要多久啊!我的600ms才能完整的刷一次屏。好慢。怎么回事。SPI12M

网友:
楼主,就不能打包吗。谢谢哈

网友(2015-01-28):
引用 网友B:
刷全屏需要多久啊!我的600ms才能完整的刷一次屏。好慢。怎么回事。SPI12M

SPI肯定快不了的!

网友(2015-07-08):
学习了,正在找的资料,晚上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看着像原子的程序

网友(2015-10-09):
如果要显示的字体比较大怎么办呢。还有可以任意旋转屏幕的方向吗?

网友(2016-03-29):
//LCD地址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16 LCD_REG;
        u16 LCD_RAM;
} LCD_TypeDef;
//使用NOR/SRAM的 Bank1.sector4,地址位HADDR[27,26]=11 A10作为数据命令区分线
//注意设置时STM32内部会右移一位对其! 111110=0X3E
#define LCD_BASE        ((u32)(0x6C000000 | 0x000007FE))
#define LCD             ((LCD_TypeDef *) LCD_BASE)

一直没搞懂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用也是ILI9341,也是SPI4线驱动的,但是看了LZ的没有找到读取寄存器函数。希望能给出!

网友:
严重谢了。但像请教下,用并口的话,速度能有多快,实际效果能比出口好多少。最好能搞个动画比较下。如果效果来去不大的话,这样做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
顶楼主,好资料,正好在找并口驱动的呢,还是想问一下并口速度怎么样?

网友(2016-08-26):
/**********************************
* 函数名:LCD_open_windows
* 描述  :开窗(以x,y为坐标起点,长为len,高为wid)
* 输入  : -x    窗户起点
           -y           窗户起点
           -len  窗户长
           -wid 窗户宽
* 输出  :无
* 举例  :无
* 注意  :无
*************************************/
void LCD_open_windows(u16 x,u16 y,u16 len,u16 wid)
{

    if(display_direction == 0)                /*如果是横屏选项*/
    {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x>>8);        //start 起始位置的高8位
                LCD_WR_DATA(x-((x>>8)<<8));  //起始位置的低8位
                LCD_WR_DATA((x+len-1)>>8);        //end 结束位置的高8位
                LCD_WR_DATA((x+len-1)-(((x+len-1)>>8)<<8));  //结束位置的低8位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y>>8);   //start
                LCD_WR_DATA(y-((y>>8)<<8));
                LCD_WR_DATA((y+wid-1)>>8);   //end
                LCD_WR_DATA((y+wid-1)-(((y+wid-1)>>8)<<8));

    }
    else
    {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x>>8);
                LCD_WR_DATA(x-((x>>8)<<8));
                LCD_WR_DATA((x+len-1)>>8);
                LCD_WR_DATA((x+len-1)-(((x+len-1)>>8)<<8));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y>>8);
                LCD_WR_DATA(y-((y>>8)<<8));
                LCD_WR_DATA((y+wid-1)>>8);
                LCD_WR_DATA((y+wid-1)-(((y+wid-1)>>8)<<8));

    }

      LCD_WR_REG(0x2c);
}

//清屏函数
//color:要清屏的填充色 LCD_Clear(0, 0, 320, 240, WHITE);
void LCD_Clear(u16 x,u16 y,u16 width,u16 height,u16 color)
{
        u32 i = 0;

        LCD_open_windows(x,y,width,height);
        for( i=0; i < width*height; i++ )
        {
                LCD_WR_DATA( color );
        }
}
楼主的清屏函数改成这样比较好,你的清屏函数在使用中有点小bug

网友(2016-12-20):
看看,正打算换这种屏,挺详细的

网友(2017-06-12):
正在确定方案,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8-03-05):
先做个记号

网友(2018-08-05):
也做个记号

网友(2019-01-18):
我也来做个记号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