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MCU------>FPGA----->SRAM,FPGA是否要做个FIFO

楼主(2013-08-17):
要传大概512KB的字节进SRAM,系统原因中间经过了FPGA
FPGA里是否要做个FIFO?

网友:
MCU的时钟较慢,估计不用fifo就可以,时隙要求应该容易满足。。。。

楼主:
外部的MCU是片ARM7,用总线方式与FPGA通信
还是测下时间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的MCU是片ARM7,用总线方式与FPGA通信
还是测下时间看看

我去,ARM7已经跌份到MCU类了

网友:
可以不用fifo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