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个无感bldc的程序

楼主(2013-08-17):
无感的,adc采样,有双闭环功能--电流和速度,利用定时器实现延时换相。硬件--一路pwm加六路与门的形式。

楼主:
谁知道这个光驱电机的每根线的定义啊?

网友A:
无感的不需要知道每个线的定义,只是转向相反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感的不需要知道每个线的定义,只是转向相反而已。

这是有霍尔的,电机下面的那三个小东西就是,不过不同于普通的开关霍尔,它的输出有两个。

不知道它的输出跟普通的有啥区别?

网友B(2013-11-30):
楼主程序和图片上的电机是对应 的吗?请问电机哪里有买?驱动板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程序和图片上的电机是对应 的吗?请问电机哪里有买?驱动板有吗?

不是,楼主位的程序是针对BLDC无感电机。。图片是我拆的一个光驱,,下面是有传感器的。。电机淘宝上有新西达的无刷电机。。驱动板自己可以焊个。。

网友B:
这个光驱电机有驱动板可以弄转吗?想知道它霍尔和换相的真值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光驱电机有驱动板可以弄转吗?想知道它霍尔和换相的真值表。

不知道,貌似之前搜到型号了,现在忘了,,你可以用无感的程序驱动起来,用示波器看波形就知道换向的真值表了。。

网友C:
AVR44程序对应的原理图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VR44程序对应的原理图有吗?

没有,不过根据程序是能画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