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采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13-08-17):
原理图如下,信号调质那块没有完全画出来。A、B 和B、C间接有50:5的电流互感器,通过1毫欧的取样电阻,进入调质电路,最后再进入ADC,实现对两路电流信号的采集。现在存在一个很怪异的问题。当只给A、B间接入电流互感器,U1有输出,U2无输出,情况正常;当只给B、C之间接入电流互感器的时候,U1和U2均有输出,而且U2的输出值也不准确,感觉这路的电流采样会给另外一路产生影响。请问大家,问题会出在哪呢?这样两路电流采集原理是否正确,谢谢!

楼主:
希望大家予以指导,谢谢

网友A:
1豪欧 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豪欧 这么小??

是的,因为电流很大,所以,要选小点的电阻,否则发热会很严重

网友B:
不知道加入B、C时为什么U1有输出,但是若电流从B流出从C返回,R2就是负压,你有双电源供电?
另外,从这个局部电路来看,既然是差分输入,有什么必要将R1、R2接GND?直接断开还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加入B、C时为什么U1有输出,但是若电流从B流出从C返回,R2就是负压,你有双电源供电?
另外,从这个 ...

问得很好,其实我那点是没有GND的,是接了1.5V的偏置电压,这个系统都是单电源供电,所以,调质运放为差分。你感觉这个电流采样原理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这样接法?既然是电流互感器怎么可能电流很大?

网友:
5A的电流继续用微型互感器,变为NmA之类的,可以用欧姆级别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互感器这样接法?既然是电流互感器怎么可能电流很大?

50:5的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可以到5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