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恒阻电子负载电路

楼主(2013-08-17):
搭了一个简单的恒阻电子负载电路,运放手头的AD824,mos管用的IR3415。24V电源串了一个20R的电阻接到电路中,刚开始上电的时候,测得电压12.1V左右,并且比较缓慢的上升,上升到12.4V的时候基本稳定了。24V电压和串的那个20R电阻测了都是稳定的。想求教下这是什么原因呢,是mos温度升高影响了什么参数么?

网友A:
mos温度升高影响,也有这个可能,我没查IRF450的datasheet,不知它的最大可通电流和最大承受电压。倘若温度变化是会引起MOSFET的性能变化。
R2  R3 是恒定电阻,他们的最大功耗是多少? 如果电阻本人功率不足引起发热,阻值也会变化。
R1,是普通的线绕可调电阻吗? 是的话这玩意也不稳定,这也可能导致你描述情况的发生。

另外你上面的电路也可作过流保护用,呵呵

网友B:
肯定是R2或者R1的温漂呗

楼主:
用的IRF3415 150V 43A。 R2是2512 1w的 ,R3是30w的铝壳电阻。R1我是用的1M和5k 0805电阻分压的。可能是散热没做好,算了下MOS管上有7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s温度升高影响,也有这个可能,我没查IRF450的datasheet,不知它的最大可通电流和最大承受电压。倘若温度 ...

用的IRF3415 150V 43A。 R2是2512 1w的 ,R3是30w的铝壳电阻。R1我是用的1M和5k 0805电阻分压的。可能是散热没做好,算了下MOS管上有7W的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R2或者R1的温漂呗

R1上没什么功率。R2是2512 1w的,在这里36mW的功率,也不应该有温漂。R3是30w的铝壳电阻,之前测过100多度时温度也基本没变化

网友B: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看下铝壳电阻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936-1-1.html
温漂不大才怪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看下铝壳电阻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4936-1-1.html

额,碳膜的..这个确实有点坑人了。不过我那个之前拆过一个,里面是绕线的。周一再测测看,直接接24v,不接电阻看看电流会变不,之前是测得时候想着保护下电源才串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