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程序,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3-08-17):
刚接触CPLD一个星期,自己写了个程序练练的,但碰到个问题,怎么也解决不了,求各位大侠指点。

程序如图所示。

数据定义:reg [3:0]tempdata1;
               reg [7:0]data_combine;

tempdata1 循环接收到4组数据,分别为 4‘b0000 , 4'b1001 , 4'b0110 和 4‘b1111

经过处理,通过tempdata1,只把 4’b1001 赋给 data_combine[3:0]  ,把 4‘b0110 赋给 data_combine[7:4]

为了验证正确与否,通过外部LED灯指示出来,同时也用示波器观察

结果为:若把 89 和 90 行注释掉,保留 88 行,能够观察到led闪烁,示波器能观察到波形
            若把 88 和 90 行注释掉,保留 89 行,能够观察到led闪烁,示波器能观察到波形
            若把 88 和 89 行注释掉,保留 90 行(如图片所示),就没反应了。
请指点下哪儿出了问题。

楼主:
自己过来结下贴,问题搞定了,貌似是我的时序没做好,我把整个程序全都重新理了一边,做了下修改,问题没了。

楼主:
很纠结,坐等回复

楼主:
人工顶上去。没人知道吗?

网友A:
代码没细看
LZ不习惯用modesim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没细看
LZ不习惯用modesim仿真吗

仿真了,仿真是对的,但下载到板子就是不对。兄台若是懂的话,烦请帮我看一下。

网友B:
case语句里面怎么没有default?这会不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case语句里面怎么没有default?这会不会有影响?

事实证明没有影响,至少在这个程序里没有影响

网友B:
那是试试 if((data_combine[3:0]==4'b1001)&(data_combine[7:4]==4'b01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是试试 if((data_combine[3:0]==4'b1001)&(data_combine[7:4]==4'b0110))?

if里面的“与”是双“&”吧,应该是这样的吧“&&”。没试,但程序已经调出来了,标量类矢量是可以部分赋值的。整个矢量验证已经正确了,你这样做肯定也是正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f里面的“与”是双“&”吧,应该是这样的吧“&&”。没试,但程序已经调出来了,标量类矢量是可以部分赋 ...

是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