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0熔丝烧断的话,flash内代码还能够读出来吗?

楼主(2013-08-17):
请问430熔丝烧断的话,flash内代码还能够读出来吗?

JTAG是不是已经失效了?那BSL可以吗?

刚接触430,请大侠指点。

网友:
如果还能读出来,那熔丝是干吗吃的?破解除外

网友A:
通过BSL可以读出来,不过需要密码文件,如果密码文件错误,则直接擦除整个flash。

网友B:
中断向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BSL可以读出来,不过需要密码文件,如果密码文件错误,则直接擦除整个flash。 ...

密码文件不知道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读取flash?暴力破解吗?
另外,如果密码文件错误,进行读操作会直接擦除整个flash,所有430芯片都是这样吗?比如111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断向量表

430里面的中断向量表仅作为BSL的密码来使用吗?
我的理解,中断向量表就是中断程序的跳转地址啊,为什么可以用作密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密码文件不知道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读取flash?暴力破解吗?
另外,如果密码文件错误,进行读操作会直接擦 ...

我用过的149,1612是这样的,其他系列应该也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430里面的中断向量表仅作为BSL的密码来使用吗?
我的理解,中断向量表就是中断程序的跳转地址啊,为什么 ...

中断程序的跳转地址保存在0FFE0H~0FFFFH段的32字节空间,这32字节内容同时作为密码使用,就是如果想通过BSL读出flash内的代码,必须知道用了哪几个中断以及中断处理程序的入口地址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的跳转地址保存在0FFE0H~0FFFFH段的32字节空间,这32字节内容同时作为密码使用,就是如果想通过B ...

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这么说,430的中断向量表主要是为了中断程序跳转,这个是必定的,绝大多数(是不是还可以再绝对点?{ ...

赞一个,解释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这么说,430的中断向量表主要是为了中断程序跳转,这个是必定的,绝大多数(是不是还可以再绝对点?{ ...

非常感谢耐心讲解。。430是不是所有系列芯片的中断源都有相同的存储器映射,即FFE0~FFFF?
总共16个中断源?
那么
1、如果想要对BSL进行加密,即写入密码时,必须首先确定哪些个中断源在程序中使用了,即哪些
是有效中断源,哪些是无效中断源,对吧,对无效中断源方可进行随意的编写?

2、假如现在想要对一芯片进行破解,有效和无效中断源都不了解,那么暴力破解(列举)是不可能的?

3、BSL mass erase,是不需要密码匹配的,直接全部擦除?

4、您讲到BLS的版本,如何获取版本号呢?

5、F2系列的有DCO校准值,F1系列呢?

望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程序的跳转地址保存在0FFE0H~0FFFFH段的32字节空间,这32字节内容同时作为密码使用,就是如果想通过B ...

暴力破解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430是不是所有系列芯片的中断源都有相同的存储器映射,即FFE0~FFFF?
总共16个中断源?-
------------- ...

非常感谢,,我下面再仔细研读。

先再请教个小问题,IAR for MSP430环境中,如何通过JTEG读取flash,这个按钮怎么没招着。。

第一次用这颗芯片跟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