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几个常用的MOSFET,用于恒流源电路

楼主(2013-08-17):
各位大虾帮忙推荐几个常用的贴片封装的MOSFET作为恒流源电路中的调整管,我这个恒流源是用在PT100测温的,打算将电流设置在250uA,以前用过irf540之类的,封装,电流都太大,导通电阻也大,不知道这类恒流源电路对于MOSFET的选择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si2301 啥的吧

网友A:
主要就是看漏电

网友B:
找些小信号MOSFET,比如2N7002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就是看漏电

是不是IGSS 栅极和源级的漏电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些小信号MOSFET,比如2N7002之类。

+1

貌似是sot23封装

网友C:
SOT23的封装的MOS管还比较多!AO340X系列,你可以看看 适合不?或者ST230X系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IGSS 栅极和源级的漏电是不是?

嗯;
有兴趣可以试试JFET

网友:
谢谢我也要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T23的封装的MOS管还比较多!AO340X系列,你可以看看 适合不?或者ST230X系列! ...

多谢推荐,我去看看参数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