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UC3842Boost升压模块的仿真

楼主(2013-08-17):
最近在学开关电源,对着书上的图仿真了一下,因为没找到怎么讲计算阻值的资料,完全COPY的
一,这个图书上说输入12V输出30.9v,40ma可是我的输出11.4V ,加上示波器也显示不出正确的波形,是不是out端应该是矩形波,怎么是直线,还是?
二,大家有这方面的资料么,不只是讲外围电路阻值电容的作用,而是讲的计算

网友:
路过,顺便顶一下

网友A:
你的电位器没有设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位器没有设好?

那个?,我为了调参数,对着datesheet看懂多少,调多少,改了好多

网友A:
你在仿真的时候,电位器触点位置需要设置一下的吧....我看你两个都是0%....似乎没有动过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仿真的时候,电位器触点位置需要设置一下的吧....我看你两个都是0%....似乎没有动过的样子...... ...

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友情帮顶~

网友:
你的1和2之间的电阻和电容为什么是串联的?
是不是应该并联?

网友A:
你把C9短路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C9短路试试...

嗯,我试试,我又改了好几次,有个BOOST升压是我发的,还加了仿真,有时间可以看一下,指点一下,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