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中文版PID算法仿真软件

楼主(2013-08-17):
   软件是在加热控制系统的基础上做的,可以进行PID算法等的仿真,用于熟悉PID控制中各个系数的作用,加深对PID控制算法的理解!
   软件修正了一些bug,加入了调整量的变化曲线,并改成了中文版,希望大家喜欢 (直接解压到任意目录即可运行,软件为业余时间制作,未针对所有系统和杀毒软件测试,不能保证没有兼容性问题,请大家谅解)!
   注: 第二版修正了第一版模版比对无效的bug,并增加了标尺对齐功能,该功能开启可方便作图形分析,但会影响响应速度。
          第三版修正了第二版中位置式PID 延迟开启PID功能无效的Bug,效果如图。
          那个bang-bang控制方式不好用(仿真后会提示浮点数错误,可以看到仿真结果,但必须重启软件才能再次仿真),暂时没空去纠正了,希望大家谅解!

网友:
好新鲜的软件啊,要支持一下

网友:
在学习PID算法,顶一下

网友:
谢谢分享,mark
来自: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Windows Phone 8 客户端

网友:
先收藏了!以后用!

网友:
这个要收藏了,不会英语以前英文版的看不懂

网友A:
点 运行 ,弹出
"is not a valid integer val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 运行 ,弹出

该填参数的地方没填参数吧,如果是PID仿真,比例积分微分三个系数都要填,不用的填0,不填或者不是数字的话应该会报错,毕竟机器没那么智能,我给的压缩文件里面有两个文件,其中一个是主要的可执行文件,另一个是用来记录和调入仿真参数的,如果不随便改的话应该解压后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该填参数的地方没填参数吧,如果是PID仿真,比例积分微分三个系数都要填,不用的填0,不填或者不是数字的 ...

似乎都填了,
其中,积分系数默认的是0.1,软件不允许,
也改成整数了.

控制模式分别都试过了,也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乎都填了,
其中,积分系数默认的是0.1,软件不允许,
也改成整数了.

按照你提供的参数,我试过了,仿真没有问题,你再仔细找找,那些编辑框里面大多是可以用实数的(批量仿真的页面那几个编辑框也不能是空白或非数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提供的参数,我试过了,仿真没有问题,你再仔细找找,那些编辑框里面大多是可以用实数的(批量仿真 ...

批量仿真,默认情况也都是有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仿真,默认情况也都是有数的.

建议重新解压 config.yfl,将现在的文件覆盖掉,然后再仿真,或者将config.yfl文件删除,软件重新新建一个配置文件,我猜测可能是你不小心在某个编辑框里输入了不可见的控制字符,不过我重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以前用keil C51的时候倒是有类似情况的,退出软件重新进入也可以试试看的!

网友B:
测试过,软件工作正常,楼主是用delphi写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过,软件工作正常,楼主是用delphi写的吗

  是Delphi,我试过Delphi7写的东西在win7、win8下也都是可以运行的(只试过32位系统),在64位的操作系统下面或者在32位win7、win8的某些版本下面也许会有时间日期格式不兼容的情况,没有仔细去debug呢,毕竟我写的大多是一些工具软件,而不是用户界面部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Delphi,我试过Delphi7写的东西在win7、win8下也都是可以运行的(只试过32位系统),在64位的操作系 ...

前辈你好,我用的是win7 x64环境。测试过正常的。我也想上位机编程。前辈推荐学delphi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我用的是win7 x64环境。测试过正常的。我也想上位机编程。前辈推荐学delphi吗 ...

我学delphi几乎纯粹是兴趣,工作上面只用到一点点,想当初空闲的时候上过一阵Delphi中级认证培训,可惜那两本培训教材太厚了,我都没时间弄成电子档。不过我学Delphi是10多年前的事了,貌似现在Delphi已经很少人学了,学C#的人比较多一些吧,我的看法是如果对编程感兴趣的话,学一门主流的,其他的有空的时候看看就好了,毕竟编程语言都差不多的东西,要素都是差不多的。

网友:
支持一个 形象的学习PID更容易理解容易记住

"is not a valid integer value."   我也是这个错误~。~

网友:
不知对电机调速是否也适用,需好好看看,谢谢!

网友:
看起来很直观,谢LZ分享

网友:
必须顶一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建议重新解压 config.yfl,将现在的文件覆盖掉,然后再仿真,或者将config.yfl文件删除,软件重新新建一 ...

重新解压两个文件到D盘根目录,或,桌面 都不行,问题还是一样
把CONFIG.YFL删除,运行软件,问题还是一样,关闭程序后,会在当前目录再次生成两个文件:config.yfl和config.col
---
点击运行之前:鼠标滑过做图区时,温度和功率都是0.
点击运行之后:鼠标滑过做图区时,温度和功率随鼠标左右滑过,数据会变化,但是做图区没有任何线条显示.

点击运行后,三个进度条只进行完一个进度条(或进行完绝大多数工作),然后弹出上面的对话框;
                运行按钮就一直保持灰色不能再次点击;

网友:
放一会 不动,软件还能进入屏保状态,显示一个孩子,正在玩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解压两个文件到D盘根目录,或,桌面 都不行,问题还是一样
把CONFIG.YFL删除,运行软件,问题还是一样, ...

那就把config.yfl和config.col两个文件全删除再试一下吧,config.col如果在当前盘根目录有的话也一并删除,再不行的话我估计就和操作系统相关了,貌似需要重装操作系统了,或者建议找个其它电脑先试试
   那些Ghost做的操作系统或者非windows系列的操作系统应该是没法运行这个工具软件的,安卓版的我只是有过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很不错啊,非常感谢楼主

楼主:
贴两张Demo图说明整定好的位置式PID大概是啥样子的。

网友:
程序感觉很好!暂时对PID还理解不够深。

网友:
这个不易一般能搞定的啊,赞一个

网友:
谢谢楼主,以前下过一个英文版的,不过英文太差看不懂

网友:
这么好的软件先收藏了

网友:
这么好的贴,狂顶一下

网友:
头痛的PID,收藏了,努力学习中.

网友:
支持一下,刚刚开始学习PID算法,看过资料以后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怎么用才好。

网友:
很新鲜的玩意儿啊,顶一个

楼主:
     最近闲得无聊,突然想到控制系统有没有共振这个现象,后来拿软件仿真了一下,貌似真的有啊!附上三张图说明一下,那个146秒的扰动信号似乎正落在系统的共振点上,此时系统的输出波动幅度最大,而扰动信号的周期低于或高于该值系统的输出波动都会明显减小(除波动周期外,其余设置完全相同)!
     上面算是PID仿真软件的一个小应用吧,我提出来倒不是想讨论共振,只是希望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大家如果对PID仿真软件应用有什么心得(不涉及保密)的话欢迎提出来大家一起探讨,活跃一下气氛吧!
     另外说明一下,如果大家用这个软件没有我附件里面的显示效果的话,可能主要是操作系统的原因,我用的是Win8

网友:
好强大的功能,PID还不太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加油哦,期待下一个作品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2013-09-19):
太好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正在学习PID算法

网友:
好东东啊,支持一下。

网友C:
不知对电机调速是否也适用?刚学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对电机调速是否也适用?刚学PID

   应该是适用的,区别是普通直流电机的转速上升速度很快,过渡时间很短,因而在参数上差别较大,不过基本的负反馈原理是一样的(PID控制其实就是带预测的负反馈控制)!

网友D(2013-11-02):
LZ一直没有说那几条曲线分别指的是什么曲线.倒是实际温度曲线可以猜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一直没有说那几条曲线分别指的是什么曲线.倒是实际温度曲线可以猜出来.

其实软件里面说的很详细了,你没发现而已!贴张图吧,怎么弄出来的就麻烦不要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软件里面说的很详细了,你没发现而已!贴张图吧,怎么弄出来的就麻烦不要问了!  ...

直接在图像的上方或下方作出说明会更人性化.

楼主:
抽空把软件升级了一下,有几个小Bug修改掉:
   1、修正Bang-Bang模式下,运行后崩溃异常;
   2、修正在PID模式下设置提前n度开启控制时升温部分速率异常问题;
   3、说明页面中的非线性预测负反馈算法的核心公式有误,已纠正。
软件增加了一个自动匹配功能,在升温速率、系统延时等参数填写完毕后,软件可自动寻找最佳参数(只可在非线性预测负反馈模式下使用,点击后寻找非线性预测负反馈模式和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的最佳参数,该功能某些场合下误差较大,对PID控制较熟练的建议手工寻找)。
 另外,顺路打个广告,对"童装童鞋"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作品信息”页面中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进入我老婆的小店购买(植入的广告不是那种定时弹出的恶意广告,是静态的,尽管如此,还是要多说一句:不喜欢或者不接受软件中植入广告的敬请绕道,谢谢)!

网友:
这个软件很强大,感谢分享~

网友:
先下下来看看

网友:
一定支持啊,,,挺好的,分享了~

网友E(2014-01-04):
怎么这个软件有使用限制?今天使用提示“已运行到最大次数,谢谢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个软件有使用限制?今天使用提示“已运行到最大次数,谢谢使用”

是的,2013年已经过了,要是不急的话可以等下2014的新版,正在抓紧修改过程中,新版预计增加一些特性以进一步方便大家使用;要是急用的话可以修改下系统时间!

网友:
谢谢!大侠。高人呀!

网友:
感觉很好用,再次来感谢!

网友F:
你好请问为啥我的仿真后没有红线和蓝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好请问为啥我的仿真后没有红线和蓝线

可能你的设置差得太多了,超出了显示边界!   建议你使用新的2014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572-1-1.html ,新版本会有仿真结果存储和打开功能,更方便做一些比对方面的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的设置差得太多了,超出了显示边界!   建议你使用新的2014版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55 ...

嗯,谢谢楼主,一直想学PID,苦于没办法入门,希望楼主有时间了出一本PID方面的读物,普度众生。

网友:
在学习PID算法

网友:
哇,楼主太仗义了,膜拜膜拜!

网友G:
你为何天天都发这个软件,既然有人给你提出了问题,你就不要再把存在问题的软件发出来了。谢谢!!

网友:
好东西,留着用,嘻嘻~~~楼主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为何天天都发这个软件,既然有人给你提出了问题,你就不要再把存在问题的软件发出来了。谢谢!! ...

论坛的帖子坛主只能在一天之内改动,过了一天就不能改了,软件的事,谁也不能保证完美无缺,所以才会有很多的软件补丁,我只是业余做的这个软件,没那么多精力去完善,软件暂时不可能做到自己更新,所以真心想玩想学的同学请自己挑选正确的版本下载,没耐心看完帖子的请千万 不要下载,不胜感激
另外,请大家不要再翻这个老帖子了,需要的请去下载2014新版工具软件,既然软件注明了2013版,要求高的请不要拿到2014年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的帖子坛主只能在一天之内改动,过了一天就不能改了,软件的事,谁也不能保证完美无缺,所以才会有很 ...

网友(2014-03-11):
又发现一个pid的,收藏了

网友:
重新观摩了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
标记一下。日后再下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2014-05-18):
挺好玩的东西,下来玩玩

网友(2014-08-11):
最近正在学PID,楼主的软件帮助很大啊

网友:
软件很不错 ,不过不知道公式

网友:
呵呵---今天刚下完晚上又精华贴窗口了,果真是有缘啊,感谢楼主了。

网友:
好软件,要支持

网友:
很方便的PID工具  一定要mark!

网友H:
求源码啊。。楼主。。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求源码啊。。楼主。。谢谢!

请给出合理的报价,如果价格合适,单独买断源码也不是问题,如果想不劳而获,我担心你会被其他网友的口水淹死!

网友I:
引用 网友A:
似乎都填了,
其中,积分系数默认的是0.1,软件不允许,
也改成整数了.

提    问:×××××××××ב下’is not a valid integer value?

解决办法:将操作系统的时间格式修改为:HH:mm:ss。以XP操作系统为例,进入“控制面板” 选择“区域和语言选项”,在自定义区域选项中将时间格式改为HH:mm:ss。

我试过了,这样更改时间格式即可解决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提    问:×××××××××ב下’is not a valid integer value?

解决办法:将操作系统的时间格式 ...

我是XP系统,ghost版本的

网友:
有源码没有。

网友(2015-04-30):
好工具谢谢了

网友(2015-12-14):
感谢分享,正在搞PID控制,被弄得头都大了

网友:
灰常感谢你

网友(2017-03-31):
正在学习pid,感谢分享!

网友J:
下下来,直接从压缩包都可以运行!!
虽然说,已经到达最大运行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下下来,直接从压缩包都可以运行!!
虽然说,已经到达最大运行次数~ ...

不怕麻烦的话改下电脑的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不怕麻烦的话改下电脑的时间就可以了!

楼主,个人怎么购买你这个软件呢,有淘宝网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个人怎么购买你这个软件呢,有淘宝网址吗?

没卖过,其实个人想法是把带时间预测的负反馈以及PID仿真原理以及整定、自整定、快速自整定原理这一块都整理一下,以不同的价格出售的,只是没有经验,一时也没想好怎么弄,先搁这了,还有想出安卓手机版本的,也没空出,个人业余时间的产品,看我啥时候心血来潮吧,在家老婆不让玩手机和电脑,稍微有点空看看小说玩玩游戏就过了,一直下不了决心完善后面的东西

网友K(2017-05-02):
引用 楼主:
没卖过,其实个人想法是把带时间预测的负反馈以及PID仿真原理以及整定、自整定、快速自整定原理这一块都 ...

实际是我后面有个项目需要用PID,看到您这个软件非常不错,但是软件有使用限制,所以才想到购买的,不知道您期望的售价是多少?

网友(2017-07-11):
感谢分享~MARK:PID仿真软件

网友:
中文版PID算法仿真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实际是我后面有个项目需要用PID,看到您这个软件非常不错,但是软件有使用限制,所以才想到购买的,不知 ...

   软件更新了一下,取消了日期限制,完善了自动匹配部分(有点类似于自整定),另外考虑到确实有部分人需要咨询和讨论问题并且能承受一定的费用,新版本增加了一个付费讨论问题的渠道,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肯定(为了避免有人觉得开新帖有乱发广告的嫌疑,因此更新后的软件采用跟帖的形式发布)!

网友:
支持一下,PID软件

楼主:
  自动匹配部分略有问题,再次更新一下,另外加入了自动匹配的效果图,A1、B1、C1是自动匹配勾选时的运行图(左侧),A2、B2、C2是使用自动匹配得到的参数运行时的效果图(右侧),A为预测式负反馈,BC分别为为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和位置式PID。
  自动匹配功能的使用方法:首先根据实际系统填入相应的参数,如环境温度、加热系统50度时的升温速率、加热系统最大加热温度等,然后填入积分系数(对于PID控制,不含增量式PID,仅包含位置式PID和位置式PID的增量形式)或反馈深度(对于预测式负反馈控制)填入预订的值,自动匹配选项打钩,然后点击“运行”,分别得到比例系数或预测深度,然后取消自动匹配选项,直接点击“运行”观察效果(红色线为仿真出的运行温度曲线)。
  得到控制参数后,可以手绘环境温度曲线或使用正弦波动温度曲线模拟环境变化对温度控制系统的影响,供优化参数参考。

网友(2017-08-24):
有了这个软件方便好多,感谢楼主。

网友(2017-10-19):
不错的PID,现在用不上,先做个记号。

网友:
还是得多逛逛论坛啊  总有收获

网友:
这个好,还没用过pid算法,mark

楼主(2018-05-24):
PID仿真软件的使用说明,如需软件请从181F下载!因本人非控制专业人员,对PID控制的认识难免存在偏差,如有不足之处,请在后面跟帖指正,以免误导读者,谢谢!

网友(2018-09-18):
下一步正准备学PID,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楼主威武,给你点赞~~!!

网友:
不错,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2019-01-24):
只能用于温度仿真吗? 其他pid控制呢?

网友(2019-08-01):
这个小软件绝多牛叉哈!谢谢!

网友L:
运行老师提示 “已达到运行最大次数,谢谢使用”,楼主这是限制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运行老师提示 “已达到运行最大次数,谢谢使用”,楼主这是限制了吗?

  请从置顶的181F下载较新的版本!

网友L:
引用 楼主:
请从置顶的181F下载较新的版本!

可以了,谢谢。
再请教下,画的线中,各种颜色的线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呢,例如红色,蓝色,绿色?  刚接触PID,不太懂,请多指教,谢谢。

我猜想一下,红色是 PV, 蓝色是 OP. 绿色是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可以了,谢谢。
再请教下,画的线中,各种颜色的线分别表示的是什么呢,例如红色,蓝色,绿色?  刚接触P ...

红线是温度,蓝线是功率,绿线时间长了,我也记不起干啥的了!

网友(2019-10-30):
楼主威武,最近学电机控制,先谢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