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F94C8 三星

楼主(2013-08-18):
  大家好,下面的代码是我从三星单片机论坛copy过来的,哪位哥懂这款MCU ,我想问:我若想选择外部时钟的话,应该怎样设置,PDF资料说要设置 smartOption ,它的地址为0X003C/0X003F,但是,我在头文件里找不到此地址,更找不到smartOption;我在想,这款MCU的头文件是不是不全啊?

“我现在用的是94c8的芯片,程序和原理图请见附件,现在程序为最简单的2ms进入一次中断,P00取反,但是实际用示波器看是不到3ms进入一次中断,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还有就是再用仿真器仿真时,总是刚reset就提示堆栈溢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include "ioS3f94c8.h"
#include "intrinsics.h"
#include "HeaderFil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smartOption[4] @ 0x003C ={0x00,0x00,0xe7,0x03};     /*ÔÊÐíLVR¸´Î»,ʹÓÃÄÚ²¿3.2MHZ¾§Ìå*/

//static __tiny UINT8 flag_2ms = CLR;

static __tiny UINT8 ADtimeCNT = CLR;

static __tiny UINT16 voltageADvalue = 30;

static __tiny UINT16 voltageADvalueBuf = 30;

static __tiny UINT8 timeCount = 0;

static __tiny UINT8 flagPulseFinished = CLR;

static void CalSampleAD_Value(void);

//static __tiny UINT8 timeCount100ms = CLR;

void InitSfr(void)
{
        BTCON = 0x02;               /*ÔÊÐí¿´ÃŹ·*/
        CLKCON = 0x18;               //CPUʱÖÓΪFosc
        P0CONH = 0xAA;             // output
        P0CONL = 0xB2;// P00 pulse output,p01 ¹ýÁã¼ì²â,p02 voltage  AD input,P03 -> RELAY ,
//        P0PND = 0x08;              // enable p0.1 interruput
        P0PND = 0x00;
        P1CON = 0xAA;
        P2CONH = 0xAA;
        P2CONL = 0xAA;//P20,P23 output,P21,p22 input  P21-> K2 key,P22-> K1 key
        P1=0x00;//0xff;
        P0 = 0x00;
        P2 = 0x00;

        ADCON = 0x27;
}

void main()
{

    __disable_interrupt();

        SP=0xc0;
        SYM=0x00;

        InitSfr();

//        FTSTCON = 0x00;

//        InitMcuSystem();

        T0DATA = 20;           //20*2.5us = 50us
        T0CON = 0x8A;         //3.2Mhz /8 = 0.4Mhz; 1/0.4Mhz = 2.5us

//        T0CON = T0CON &0xFD;

        __enable_interrupt();

        while(1)
        {

                 BTCON = 0x02;
/*
                   ADtimeCNT++;

                   if(ADtimeCNT > 100)
                   {
                        ADtimeCNT = CLR;
                        if((ADCON&0x08) != CLR)
                        {
                                ADCON = ADCON &0xF7;

                                voltageADvalueBuf = ADDATAH;
                                voltageADvalueBuf =  voltageADvalueBuf<< 8;

                                voltageADvalueBuf = voltageADvalueBuf |ADDATAL;

                                voltageADvalue = voltageADvalueBuf;
                        }
                   }
*/

        }

}

#pragma vector = 0x00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s(void)
{
        static __tiny UINT8 timer10msCnt = CLR;

        static __tiny UINT8 FlagFirstStart = CLR;

        __disable_interrupt();

        T0CON =T0CON&0xFE;

        timer10msCnt++;
        if(timer10msCnt >= 40)
        {
                timer10msCnt = CLR;
                P0_P00 = ~P0_P00;
        }

        __enable_interrupt();

        return;

}

楼主:
没人回复,我自己顶一下,!(不过话说回来,那位网友的程序,竟然让MCU 每隔50us进入一次中断,然后,bus clock才为3.2MHZ,中断里面的代码也不少,你说这样的 MCU能稳定嘛?)

网友A:
这个就是配置文件“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smartOption[4] @ 0x003C ={0x00,0x00,0xe7,0x03};”!看看配置选项就知道了。这款单片机配置是烧录到Flash里的。

另:现在三星把8位单片机业务卖掉了,还是不要用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配置文件“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smartOption[4] @ 0x003C ={0x00,0x00,0xe7,0x03};”!看 ...

嗯,知道了,谢谢这位网友啦,我没打算长期使用,只是接了个小项目而已,被逼用到此单片机,本来可以使用合泰的,但是,合泰的是OTP,

网友(2015-10-12):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配置文件“__root const unsigned char  smartOption[4] @ 0x003C ={0x00,0x00,0xe7,0x03};”!看 ...

在吗
;想请教下你关于S3F94C4EZZ-SK94这款芯片,我是不是程序有问题,现象是温度到了29左右,他自动报警了

网友:
不懂楼上说的什么,单片机怎么自己会报警? 是不是你AD采样,计算出温度,超过多少温度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