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超声波的一些问题,请懂的大侠多赐教

楼主(2013-08-18):
请问超声波的一些问题,请懂的大侠多赐教:

1.
测距用的超声波模块和医院里面的B超的超声波 是一样的东西么?
为什么B超需要接触肚皮

2.
如果超声波测距对着人,有可能通过反馈描绘出人体内部么?和B超一样?
但是是非接触人体的。

3.
看到国外有那种超声波生命搜救仪器
这个又是什么原理?

隔空传递的超声波,碰到生命体会有什么不同的反馈呢?

4.
看到有 “多普勒效应”
这个是什么意思?

5.
是老师让大家提各种奇思妙想,
基于平常作的小车阿,测距阿,飞行器阿等等。

有人说看到有超声波搜救仪,说如果可以放到飞行器上搜救不是效率更高么
但是没有明白这个超声波搜救和超声波测距有什么不一样么?

多谢大家了。

网友:
对于这些问题, 我只有一个答案, just fucking google it.
奇思妙想建立在你对事物的理解基础上,而不是不做功课, 放一堆问号来奇思妙想

网友A:
请问超声波的一些问题,请懂的大侠多赐教:

1.
测距用的超声波模块和医院里面的B超的超声波 是一样的东西么?
为什么B超需要接触肚皮

测距用的频率很低,一般38KHz居多。B超工作频率一般2-15MHz,工作频率越高,成像分辨率也越高,但同时单位距离上的衰减也越大,从而穿透深度也越小。B超的超声换能器的阻抗是与人体组织匹配的,而空气的声阻抗与人体组织相距甚远,因此使用时要在探头表面与人体之间填充超声耦合剂,保持声阻抗连续;否则会使声波在探头--空气以及空气--组织这两个界面上发生反射,由于声阻抗差距甚远,近似全反射,从而损失绝大部分声功率。

2.
如果超声波测距对着人,有可能通过反馈描绘出人体内部么?和B超一样?
但是是非接触人体的。

如前所述,超声测距工作频率很低,根本满足不了成像的分辨率需求。

3.
看到国外有那种超声波生命搜救仪器
这个又是什么原理?

隔空传递的超声波,碰到生命体会有什么不同的反馈呢?

1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空气的声阻抗与人体以及换能器的声阻抗相差甚远,必然造成绝大多数能量在界面处的反射。有专门的空气耦合超声成像技术,使用很大的发射功率,使得经过界面反射后仍有足够的信噪比实现检测,但很显然不适用与人体。

4.
看到有 “多普勒效应”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中学物理应该有讲到。医用超声中利用多普勒效应来测量血流速度或组织的运动。

5.
是老师让大家提各种奇思妙想,
基于平常作的小车阿,测距阿,飞行器阿等等。

有人说看到有超声波搜救仪,说如果可以放到飞行器上搜救不是效率更高么
但是没有明白这个超声波搜救和超声波测距有什么不一样么?

不懂什么叫超声搜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超声波的一些问题,请懂的大侠多赐教:

1.

多谢指导。
我原来的理解: 多普勒效应使得超声波有机会检测出物体运动。
那么生命体比如人体,如果有生命,内部器官肯定是在运动。
那么理论上超声波就可以检测到这种运动。

如果超声波可以“隔空”,反射出人体内部的这种运动(蠕动,组织的运动,甚至血流的运动)
是否就可以说明是可以检测出某个地方是否有生命体,(可以是在视线之外的检测)

但是根据你在1的回答,
实际上无法有既可以在空气(包括一些固体)中传播,然后碰到人体还能形成有效反射的超声波了?

但在3中回答“有专门的空气耦合超声成像技术,使用很大的发射功率,使得经过界面反射后仍有足够的信噪比实现检测,但很显然不适用与人体。
这个不适用于人体,是指有危险么?
如果只考虑搜救的时候,不考虑超声波对人体的危害呢?

请问超声波的一些问题,请懂的大侠多赐教:

1.
测距用的超声波模块和医院里面的B超的超声波 是一样的东西么?
为什么B超需要接触肚皮

测距用的频率很低,一般38KHz居多。B超工作频率一般2-15MHz,工作频率越高,成像分辨率也越高,但同时单位距离上的衰减也越大,从而穿透深度也越小。B超的超声换能器的阻抗是与人体组织匹配的,而空气的声阻抗与人体组织相距甚远,因此使用时要在探头表面与人体之间填充超声耦合剂,保持声阻抗连续;否则会使声波在探头--空气以及空气--组织这两个界面上发生反射,由于声阻抗差距甚远,近似全反射,从而损失绝大部分声功率。

2.
如果超声波测距对着人,有可能通过反馈描绘出人体内部么?和B超一样?
但是是非接触人体的。

如前所述,超声测距工作频率很低,根本满足不了成像的分辨率需求。

3.
看到国外有那种超声波生命搜救仪器
这个又是什么原理?

隔空传递的超声波,碰到生命体会有什么不同的反馈呢?

1中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空气的声阻抗与人体以及换能器的声阻抗相差甚远,必然造成绝大多数能量在界面处的反射。有专门的空气耦合超声成像技术,使用很大的发射功率,使得经过界面反射后仍有足够的信噪比实现检测,但很显然不适用与人体。

4.
看到有 “多普勒效应”
这个是什么意思?

中学物理应该有讲到。医用超声中利用多普勒效应来测量血流速度或组织的运动。

5.
是老师让大家提各种奇思妙想,
基于平常作的小车阿,测距阿,飞行器阿等等。

有人说看到有超声波搜救仪,说如果可以放到飞行器上搜救不是效率更高么
但是没有明白这个超声波搜救和超声波测距有什么不一样么?

不懂什么叫超声搜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