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差分式AD

楼主(2013-08-18):
我现在调试AD7356,差分式的。问题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将信号发生器中的交流信号经过单端转差分的转换器变成差分信号输入到该AD,可是因为该信号是交流的,即使是方波也是变化的,那我如何知道该AD的输出正确与否呢?

网友A:
信号源给直流,差分输出与AD采样值比较就知道对不对了

网友:
或者输入短路,看AD采样值偏了多少

网友B:
给个dc信号不就得了

楼主:
这个不行啊,因为他的输入既要求共模输入也要求差模输入啊,而且范围都不包括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源给直流,差分输出与AD采样值比较就知道对不对了

这个不行,因为输入对差模和共模都有范围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个dc信号不就得了

从芯片手册里提供的数据来看是不可行的,见上面的回复

网友:
输入一个正弦波就行了啊,输出结果是Ain+ - Ain-。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从芯片手册里提供的数据来看是不可行的,见上面的回复

我觉得楼主不理解共模输入。。。

网友B:
楼主根本不懂,建议搞清楚基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根本不懂,建议搞清楚基础再说

恩 我是个菜鸟,学这东西根本学不来,一点感觉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楼主不理解共模输入。。。

共模不就是两个信号做和除以2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共模不就是两个信号做和除以2么?

你的输入级后端 和 AD之间不是加了一个差分器,如果前段输入一个直流,差分端输出的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输入级后端 和 AD之间不是加了一个差分器,如果前段输入一个直流,差分端输出的是啥? ...

输出的是以这个直流为共模的两个直流。你的意思是让我输入直流然后去测试么?可是你看图片,要求是不但有共模,而且什么信号幅度相等相位差180之类的,我觉得不符合呢。而且 我刚刚看了我的程序输出的时序与芯片手册给的是一样的啊

网友D:
只是想测试7356有没有正常工作的话,直接给Vin+和Vin-一个直流电压就行了,比如Vin+给1.5V,Vin-给1.0V,看一下输出是不是0.5V就对了。
另外如楼上各位说的,楼主先把差分信号的基础知识弄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想测试7356有没有正常工作的话,直接给Vin+和Vin-一个直流电压就行了,比如Vin+给1.5V,Vin-给1.0V,看 ...

我对差分信号的了解只局限在幅度相等相位相反,查资料也理解的不够好。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