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B HID收发

楼主(2013-08-18):
stm32 usb hid的例子很多,大部分都是在老版本库的基础上应用的,很不方便。
在坛里下了个"DZ561"大侠修改的hid收发的程序,很赞,很感谢大侠的共享
程序能够正常工作,但仍是基于低版本的库,用惯了3.5的库,很不舒服,于是
做了些升级成3.5的库,就是把hw_config,desc,endp,istr,prop等这几个需要修改的文件
改成3.5的库环境了。usb的库仍是2.2的,呵呵,我可没本事把usb的库升级
没啥创新,就为方便大家
版权归原作者,用的着就拿走,程序不工作也别找我,来源网络,回归网络:)

楼主:
再付个hid上位机吧,网友做的,很好用,我只知道作者博客名:“蓝”,坛里应该也有,不过真的很好用撒

网友:
暫時用不到
不過幫頂~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工程。我测试了一下你的工程,还是不好用。我的修改如下:
1.使能USB_SOF_KEY宏,注释掉USB_HW_KEY。修改USBDP+上拉控制引脚为GPIOA.8
2.USB_GPIO_Configuration()里边添加上一句: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否则,GPIOA.8控制失效
3.实际测量GPIOA.8控制正常,可以将DP+上拉到3V
4.运行工程,插入USB电缆到PC,电脑依然提示unknown device。同时MDK的USB_Istr()中断函数进不去,没有任何触发。

我也尝试了用USB_HW_KEY,但是此时插入USB,系统无任何反应,PC机无任何枚举过程。
不知你的工程是否实际测试过?在你的测试环境中,枚举过程是否可以正常触发USB_Istr()函数?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工程。我测试了一下你的工程,还是不好用。我的修改如下:
1.使能USB_SOF_KEY宏,注释掉USB_ ...

在我板子上通过了,不过我板子没硬件控制引脚,我只测试了软复位
明天我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谢谢你的工程。我测试了一下你的工程,还是不好用。我的修改如下:
1.使能USB_SOF_KEY宏,注释掉USB_ ...

板子如果带硬件usb开关的话,肯定先打开usb的上拉
那个usb的上拉,你看看是不是真的上拉了?你改下
断开连接的顺序,可能是反了,这个我没测试,我的
板子用的排针选择,手工打开usb

网友A:
引用 楼主:
板子如果带硬件usb开关的话,肯定先打开usb的上拉
那个usb的上拉,你看看是不是真的上拉了?你改下
断开 ...

的确是真的上拉了。执行USB_Cable_Config(ENABLE);以后,DP+引脚由0电平变成了3V,并且PC的确开始发现有USB ATTACH了。如果不执行这个,PC就发现不了USB设备。所以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奇怪的是,为啥usb_isr()始终进不去?PC开始枚举USB设备时,我应该能收到PC的各个USB命令的啊?但是我就是进不去中断。

另外硬件一定要用22欧姆的串联么?我没有22欧姆的,但是用56欧姆/3.3O欧姆都试了,都不好用。十分奇怪。硬件上这个串接的电阻只是起一个平衡电压的目的吧?才12Mbps,都不用考虑阻抗匹配啥的啊。

网友B:
感觉很及时啊,正要用STM32的USB的hid

楼主:
楼主位的代码软件选通usb上拉开关有问题,因我刚开始调试直接用的手工按跳线帽,所以没测试
下面是我用野火的板子测试的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真的上拉了。执行USB_Cable_Config(ENABLE);以后,DP+引脚由0电平变成了3V,并且PC的确开始发现有U ...

我有调了个新的,你试试看行不?不行再说:)

网友:
哇,这个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主位的代码软件选通usb上拉开关有问题,因我刚开始调试直接用的手工按跳线帽,所以没测试
下面是我用野火 ...

我只是根据我的板子把USB_DISCONNECT的引脚定义改成了:
#define USB_DISCONNECT                      GPIOA                          //usbµÄ¿ª¹ØÒý½Å£¬1.5kÉÏÀ­µç×èµÄ¿ØÖÆÒý½Å
#define USB_DISCONNECT_PIN                  GPIO_Pin_8                //¶ÔÓÚûÓнӿØÖÆÒý½ÅµÄ£¬¿ÉÒÔ¶¨ÒåΪ¿Õ
#define USB_DISCONNECT_RCC                                  RCC_APB2Periph_GPIOA

但是下载后问题依旧,仍然提示:unknow device。也许真的必须是22欧姆的串接电阻才行吧,等手头有了22的电阻再试一下。确实奇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调了个新的,你试试看行不?不行再说:)

而且无论我怎么调试,USB_Istr()下了断点,始终断不到。所有开始的PC枚举过程,我没有收到任何PC端的REQ。所以也许是硬件问题?虽然可能性比较小。
没办法,等回头用22欧姆的串接电阻再试试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调了个新的,你试试看行不?不行再说:)

哦,另外再问一下,HID的设备不需要装ST的什么去东莞吧?只有virtual com才需要装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另外再问一下,HID的设备不需要装ST的什么去东莞吧?只有virtual com才需要装驱动吧? ...

hid不需要,因为方便,所以用的多

网友:
今晚研究研究,谢谢楼主共享

网友:
试了修正版的程序,在STM32F103C8T6上测试通过。楼主提供的上位机程序最多可向下位机发送22字节,下位机向上位机发送的字节数可修改下位机SendLength。
一个问题;SerialNumberString怎么显示为乱码?到底是usb_desc.c中哪个字符串?修改了CustomHID_StringSerial也没有效果

网友:
用得上,谢谢啦

网友:
楼主,我识别成 USB输入设备   但是那个上位机没有用是什么情况?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啦

网友:
上位机编译不了,我是VS2010, 有VS2010下编译成功的同学吗?

网友(2013-12-01):
请问楼主有没有测试过HID 的速度呢?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3&highlight=hid

网友:
正是我需要的 谢谢

网友:
用HID做加密狗

网友(2014-01-09):
恩···刚开始看 USB.想弄个 stm32f407 与 PC 通讯的 上位机。上位机获取 stm32 数据。采用HID类,上位机通讯不用编写驱动哈? f103 的 直接修改 stm32 那边的代码,库不用动就能用了吧?是吧?····

网友C(2014-03-22):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上来吧,有图为证。非我原创,来源网络,我只是验证测试了一下。感兴趣的人可以试下。
上传附件有点问题,可以到我的网盘里面下载
http://www.kuaipan.cn/file/id_86107561639666448.htm?source=1
http://www.kuaipan.cn/file/id_86107561639666447.htm?source=1

网友:
这个正需要,谢谢。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

网友:
谢谢,有空研究一下USB HID

网友:
楼主的资料相当不错,谢谢;

看出来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这是极好的。。。。

网友(2014-05-06):
正在学习USB  谢谢楼主 也谢谢楼上的回复 哈哈

网友:
很不错,下下来稍微修改下在我的板子上能工作,谢谢楼主!
另外请问楼主usb的库是哪里的?为什么我从ST官网下的3.5的lib里面没有呢?还有hw_config这个文件的名字是因为老版本库的原因吗?3.5的好像也没有,只有叫stm32f10x_conf这个的。

网友(2014-07-06):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 ...

非常感谢

网友:
非常感谢,我正准备使用高版本

网友(2014-09-30):
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啦!!很有用!!

网友:
那个HID上位机看着不错,回头试试!

网友:
收藏备份,方便下次再找资料,谢谢LZ

网友:
研究一下,感觉好复杂哦

网友(2014-10-31):
谢谢,正在学习HID!非常有用!

网友:
mark,有空折腾下hid协议

网友:
非常感谢 这两天调试得死去活来的   就是有问号  试试你这个上位机

网友:
感觉上位机是一个问题啊,上位机的开发有比较好的就可以了。这个不错,

网友:
谢谢lz的无私先收藏了,用的时候在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mark USB-HID上位机了

网友(2015-01-08):
最近刚好用到HID,先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5-02-12):
引用 网友B:
感觉很及时啊,正要用STM32的USB的hid

你好,你的USB_Hid做的怎么样了。调通了么?

网友(2015-05-08):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 ...

下不了。。。。。。。。。。。。

网友:
VC做的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2015-07-06):
在个是很不错的哦

网友(2016-04-08):
非常感谢,正需要。

网友(2016-05-10):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 ...

你那快盘被封了,还能分享一份嘛

网友(2016-11-16):
usb HID 用cube直接生成了sample  但是跑不起来 奇了怪了 拿楼主的看看

网友(2017-02-18):
谢谢 正是需要的。

网友(2017-07-05):
正好有用,做个IC卡发卡器

网友(2017-10-15):
USB HID 研究有用,谢谢!

网友:
hid速度太慢

网友:
这个USB HID可以每次发送不同长度的数据吗?

网友(2018-07-13):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 ...

网盘失效能传到这里来吗

网友(2018-09-02):
上位机帮了我一个大忙,太感谢了

网友:
USB HID 很有用处,搭车学习

网友(2020-08-24):
有没有 VS 2017的上位机工程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我也在搞stm32f103的usb接口,网上这方面的资料虽然多,但是真正能用的却不多,我把我刚调通的程序发 ...

你提供的这个连接打不开啊?

网友:
void USB_Cable_Config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

        if (NewState)
        {
                GPIO_Re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else
        {
                GPIO_SetBits(USB_DISCONNECT, USB_DISCONNECT_PIN);
        }
}
这个函数是不是有问题啊?ENABLE时被拉低,DISABLE置1, USB_Cable_Config(ENABLE);  //硬件上拉D+,全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