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IR2302S

楼主(2013-08-18):
最近接触开关电源,其中一个器件是IR2302s,在网上查了些资料但还是不明白他的作用,请用过这个器件的友友们帮我介绍一下,小弟先谢谢啦

网友A:
就是个半桥驱动芯片,直接看手册就很清楚了。

网友:
驱动mos管的   这种拓扑结构可不用 只要PWM电压能使mos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个半桥驱动芯片,直接看手册就很清楚了。

我尝试着看了好几遍英文手册但是木看懂,呜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着看了好几遍英文手册但是木看懂,呜呜。。。。。

静下心来慢慢看,我也去看了一下,是很难懂。 装个有道词典,划词就翻译。
或者搜文献,文献里大都有介绍。下面是我搜的文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下心来慢慢看,我也去看了一下,是很难懂。 装个有道词典,划词就翻译。
或者搜文献,文献里大都有介绍 ...

非常非常感谢

网友C:
半桥驱动芯片,只用了芯片的低端输出,为的是增大驱动能力,PWMIN应该是单片机之类的输出信号,不能直接驱动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桥驱动芯片,只用了芯片的低端输出,为的是增大驱动能力,PWMIN应该是单片机之类的输出信号,不能直接驱 ...

嗯,PWMIN是MSP430输出的PWM,MOS管不是压控器件吗?电压达到MOS管的要求后也不能驱动MOS管吗

网友D:
是驱支MOSFET的芯片,好像是非隔离升压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驱支MOSFET的芯片,好像是非隔离升压电源

嗯嗯,是非隔离式升压电源,顺便问一下,Boost升压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如何?稳定性怎样啊

网友E:
这是升压斩波结构吧,从电路图上来看只是MOSFET驱动芯片,不是半桥驱动芯片。主要是电平变换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升压斩波结构吧,从电路图上来看只是MOSFET驱动芯片,不是半桥驱动芯片。主要是电平变换的作用。 ...

PWM波形是由MSP430产生,IR2302S是将3.3V电压增加到5V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波形是由MSP430产生,IR2302S是将3.3V电压增加到5V吗

你看电路图上IR2302S上的VCC接的是12v啊。所以IR2302S的输出很可能是12v。至于IR2303S是否支持3.3V的输入,那就要看手册了,手册上有几张表把这些参数都写得很清楚了,英语不好也看的懂啊。

网友:
这种电路升压带负载能力取决于储能电感,带负载能力较小。要想功率大用正激变压器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