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阻容降压产品中几个元件的损坏,请大家帮忙分析

楼主(2013-08-18):
1:实际实用中Q1的eb节有击穿现象。Q2非导通状态下,实测工作时Q1-E 的电压为36V,Q1-C 的电压为12V,Q1-B 的电压竟然是28V左右?
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Q1-B是28V的话,这个三极管应该导通才对呀?
2:D2(4148)有击穿的。
3:ZD2(12V 1W稳压管)有击穿的。

关键是第一个问题。

网友:
连个电路都没有,怎么分析啊!

网友:
谁是Q1,谁是Q2,谁是谁啊

楼主:
网速太慢,上传好几次都是失败。

网友:
Q1和继电器 的接法有问题

网友:
得自己才能解答,正所谓无图无真相。

网友:
设计的时候想把继电器线圏当滤波电感用?

网友A:
接法有点问题    直接继电器前面24V 稳压     或者把D3换成24V稳压管     楼主是想把继电器线圈当限流电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有点问题    直接继电器前面24V 稳压     或者把D3换成24V稳压管     楼主是想把继电器线圈当限流电阻 ...

直接上传穿原理图,方便大家的修改指正。

楼主:
阻容降压电路,电流是恒定的。这种设计主要是考虑到这一点

网友B:
在 Q1 B-E 加接 22K 电阻,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 220uF 充电至 36V,突然经 Q1 加至 12V 稳压管,这大电流击穿 Q1 或 稳压管一点也不出奇。

网友:
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有多少?

网友B:
我推算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是 150殴,应是比较大型的24V继电器。
(算错了:交流电容大意下用了 5u6,应为 0.56uF)

请楼主提供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推算继电器的直流电阻是 150殴,应是比较大型的24V继电器。

请楼主提供阻值。 ...

继电器电阻1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Q1 B-E 加接 22K 电阻,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 220uF 充电至 36V,突然经 Q1 加至 12V 稳压管,这大 ...

加基极电阻确实能解决第一个问题,但我不知道语音。
用示波器实际测量,220uf上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

网友B:
>>用示波器实际测量,220uf上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

就像图中由12V上升至36V吗? 在开关讯号下继电器需要约 0.5 秒後才能吸合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实际测量,220uf上的电压是缓慢上升的,

就像图中由12V上升至36V吗? 在开关讯号下继电器需要约 ...

厉害,实测的结果和这个是一样的

网友:
Q1eb并电阻; D1、CT4和继电器之间加个电阻;D2换成24V稳压管

网友B:
给你两个仿真电路作参考之用。绿线是控制讯号,红的是继电器两端电压,留意黄线 220uF 的端电压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两个仿真电路作参考之用。绿线是控制讯号,红的是继电器两端电压,留意黄线 220uF 的端电压分别。

这个图和实测结果是一样的,能否去掉R4给我仿真一下,帮忙测量一下Q1-E和Q1-B的电压?谢谢

网友:
去掉R4仿真,基极电压波形和 220uF VP 的一样,只是低了0.6V(B-E)二极管压降。

网友B:
但接了内阻1兆欧的电表时电压却跌低至27~28V,你终於明白为什么基极会是 28V。

网友:
注意20楼仿真电路已更改,不用 PNP 而改用 NPN+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接了内阻1兆欧的电表时电压却跌低至27~28V,你终於明白为什么基极会是 28V。

非常感谢!原来如此。还有C1两端的电压最高电压是多少伏?是不是2倍的AC220V的峰值?我的电容耐压只有500V

网友:
C1 电容两端电压峰峰值是 585V。

但使用时只会出现正峰或负峰值,仿真下电容两端电压是 0->+273V->0V->-312V->0V..., 所以 500V 耐压电容已足够,600V 最好。

楼主:
1:Q1的击穿和eb之间没加偏置电阻有关系?我不清楚为什么。
2:在“alias”的仿真指点下,可以看到Q1并不会瞬间通过较大的电流,那他损坏的原因是因为没加偏置电阻吗?实际测量Q1 ebc 三个节都击穿的有很多,eb节击穿的也有。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Q1 B-E 加接 22K 电阻,这解决了第一个问题。

但 220uF 充电至 36V,突然经 Q1 加至 12V 稳压管,这大 ...

1:Q1的击穿和eb之间没加偏置电阻有关系?我不清楚为什么。
2:在“alias”的仿真指点下,可以看到Q1并不会瞬间通过较大的电流,那他损坏的原因是因为没加偏置电阻吗?实际测量Q1 ebc 三个节都击穿的有很多,eb节击穿的也有。
请大家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法有点问题    直接继电器前面24V 稳压     或者把D3换成24V稳压管     楼主是想把继电器线圈当限流电阻 ...

是把继电器的线圈当成电感了,阻容降压电流恒定,后面还有5V的芯片需要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接了内阻1兆欧的电表时电压却跌低至27~28V,你终於明白为什么基极会是 28V。

大侠,请您抽空帮忙仿真测一下Q1(pnp三极管)在导通一瞬间时流过的电流有多大?
相当于把一个通电的电感直接短路,是流过电感之前的电流吗(通过电感的电流不能突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