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制作的LED灯,驱动360颗LED灯。

楼主(2013-08-18):
前几天没事做,于是用TL431加三极管MJE13003制作的LED灯,驱动360颗LED灯。360颗LED总体电流控制杂100毫安。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三极管工作时发热量巨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分析下

网友:
自己算功耗

楼主:
测量了下,三极管两端56V压降,两端电压还是很高的,把电容拆下后测量发现三极管两端33V压降

楼主:
好像这个帖子位置发错了,好像发在雕刻机区了,麻烦版主移动下

网友:
再多串十颗LED灯嘛,串的灯使13003压降小于10V就行了

网友:
每路 LED 28mA 电流,5 路共140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