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制作的LED灯,驱动360颗LED灯

楼主(2013-08-18):
TL431制作的LED灯,驱动360颗LED灯

前几天没事做,于是用TL431加三极管MJE13003制作的LED灯,驱动360颗LED灯。360颗LED总体电流控制杂100毫安。但是在测试中发现三极管工作时发热量巨大。加了散热片,还是很热啊,不过效果还可以,非常亮,比40W灯管亮多了

改变输入电压,我用调压器测试的,电压190V-260V电路稳定

网友:
自己算功耗

网友:
5x70=350 LEDs,不是360 LEDs。(楼主已改正为5路72颗)

每路 LED 28mA 电流,5 路共140mA。须要仔细看看所用LED之文档, 28mA 电流会否太高?

网友:
改为13003试试,13001是TO92的封装吧

网友(2014-04-30):
这电路,略简洁啊

网友:
坏一颗LED,其它路LED电路电流就大,会不会恶性循环

网友:
6楼说得有道理。

网友:
这个不用考虑431的耐压吗?极限值是37V啊

网友:
有频闪没

网友:
18 欧电阻上的压降是 2.5V,所以电流应是 2.5V/18欧=138.8mA,不是楼主说的 90mA。

@8楼:TL431 的阳极电压只是 2.5V+0.7V = 3.2V。

网友:
呵呵,前两天刚看到这样的电路,还只是个小制作,三个LED

没想到楼主这么变态,三极管应该是工作在线性区,功耗相当惊人,

顶下10楼,电流应该那样算才对

网友:
另外有个问题啊

这样接的话应该不能保证每组的电流是一样的,因为你不能保证每组的压降是一样的

个人认为你只能保证总电流是不变,这样的话电路的效率非常低啊

人个看法,不对请指出

网友:
把二极管串联起来功耗就不会那么大了.只要留一点点电压给三极管调节即可

网友:
输入总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