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基于51的12864中英文三级菜单框架

楼主(2013-08-18):
趁有时间开源自己写的基于51单片机的12864液晶屏支持中英文显示的三级菜单框架,此菜单分为三级,第一级为主菜单,第二级为模式选择菜单,第三级为跟踪模式下的子模式选择菜单,具体请看图片,之所以称为菜单框架,是因为该菜单原本是作为智能小车的控制台而编写的,12864作为人机界面,2.4G无线模块NRFL01负责控制台与智能小车通信,菜单下面的具体功能还需自己编写,该菜单只负责与智能小车建立连接,不同的模式以不同的命令建立连接,具体指令请看程序,测试该程序时用两只NRFL01无线模块即可,注意:若控制台的NRFL01硬件与单片机连接错误的话菜单无法启动,程序将一直卡在欢迎界面,对了,程序启动界面的密码默认为  8536 ,你们也可根据程序修改密码。硬件引脚连接图请看图片或程序,呵呵,硬件比较简单,原理图就不上了。

网友A:
飘过,这个12864显示不太清楚

网友:
其实可以做成更多层级的  不过楼主这样也听好了  mar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飘过,这个12864显示不太清楚

实物 还行了,可能是拍照的原因

网友(2014-04-03):
上个电路图吧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很强大,谢谢

网友:
主控ST7920液晶演示程序

网友B:
lz  你的这个 和我的一年前做的毕业设计有点相似哈   你是不是模仿我的 啊        不过我用的是诺基亚5110屏幕  我也做的是智能车     你的界面   什么连接什么 的 和我基本上一样 啊

楼主:
抱歉,手工焊的,没有画电路图,就是普通的LCD与51单片机连接的电路图,只不过LCD的背光引脚是用光敏电阻加运放组成的比较电路控制的,可根据光照条件自动开启或关闭背光,其他引脚连接可参考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你的这个 和我的一年前做的毕业设计有点相似哈   你是不是模仿我的 啊        不过我用的是诺基亚5110 ...

自己花了几个星期写的,抱歉,忘了模仿您的大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的这个 和我的一年前做的毕业设计有点相似哈   你是不是模仿我的 啊        不过我用的是诺基亚5110 ...

LZ  写起来就行,只是我们思路类似了。你是哪里人

网友:
先记下来吧!回来看看菜单结构怎么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ide值得学习呀

网友:
菜单设计的不错,看看多级结构的写法。

网友:
程序几乎没有注释,前前后后要看得明白,还需要很深的功力才行啊,楼主强大!程序强大,下次可否加点注释,既然开源了,就不必吝啬那几个中文字了吧,谢谢。

网友(2014-05-08):
楼主很强大,销魂的连线,可以用结构多级菜单 程序更加简洁

网友(2014-06-13):
直接画出来?够废力气的

网友(2014-12-10):
菜单设计的不错,看看多级结构的写法

网友:
看的我头晕了

网友:
看的我头晕了~~~

网友:
看样子是不错的。一直没有用过12864,不知道搞起来难不。参考一下。

网友(2015-01-30):
这个程序估计费了不小心思,收下了

网友(2021-05-20):
不错 喜欢nasa那个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