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防反接

楼主(2013-08-18):
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电压经过M1,二极管产生12V电压,GS在负的电压下M1导通(1)问 GS电压是负的,但是此图电路怎么得出负的啊。好像可能的话也就是0 v啊,求指点下为什么会导通

网友A:
负是相对的,
相对+24V是-12V.

网友:
另外 想让这个管的D和S反过来,看到管子里有二极管存在,所以还不能反过来,否则就失去防反接的意义了.

网友:
Vgs=Vg-Vs。Vgs为负数,即Vg的电压比Vs的电压要低。
lz的文档貌似很多电路,能共享不。

楼主:
感谢大家指导 这是关于MOS常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是相对的,
相对+24V是-12V.

相对+24V是-12V,
是指当M1导通,过来后稳压管和负载的那个交点吗, 之后mos的G被拉倒24V下的12V,
但是导通之前 G点没开启啊

网友B:
楼主没留意 IRF9530 内有二极管吗?

IRF9530 本不导通,上电时电流首先经过二极管,引发电流流过齐纳管,给G极产生偏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留意 IRF9530 内有二极管吗?

IRF9530 本不导通,上电时电流首先经过二极管,引发电流流过齐纳管, ...

请问。这种防反接 和 一个二极管的 防反接 有什么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没留意 IRF9530 内有二极管吗?

IRF9530 本不导通,上电时电流首先经过二极管,引发电流流过齐纳管, ...

哦,看来学的东西太死, 我还以为二极管 是本身内部的一个形式,和模拟书上一样的功能,没起什么作用。
那电流经过本身的二极管  ,降压0.7左右,对吧, G段的电压是不大概在 24V-0.7V- 12V=11.3V左右  相对于24V是负的 M1就导通了
大侠模拟很厉害 要收徒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种防反接 和 一个二极管的 防反接 有什么 区别?

区别是MOSFET是处於导通状态,SD两端电压降只有数毫伏或数拾毫伏,消耗能量非常小,而负载得到几乎所有供电电压。用二极管,有0.65V电压降,1A负载电流便消耗了0.65W。

网友D:
这个电路,到负载那里接一个电压,24V端接地,GND端也接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可能出现上面的情况,那么,挨骂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到负载那里接一个电压,24V端接地,GND端也接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可能 ...

我勒个去,
负载端到24v端 直接导通(通过MOS管的内部二极管)
负载端到gnd端通过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导通。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勒个去,
负载端到24v端 直接导通(通过MOS管的内部二极管)
负载端到gnd端通过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导通。 ...

负载端到gnd端通过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导通,这个是小电流,可以忽略
关键是:负载端到24v端 管子直接导通,PMOS的原理就是如此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到负载那里接一个电压,24V端接地,GND端也接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可能 ...

MOS烧掉? 炸掉?

网友E(2013-12-25):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到负载那里接一个电压,24V端接地,GND端也接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可能 ...

好奇什么应用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奇什么应用会出现这种情况?

管子通了,起不到防反作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到负载那里接一个电压,24V端接地,GND端也接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现象。
如果你的应用中有可能 ...

防反接不见得就防倒灌

网友:
引用 网友F:
防反接不见得就防倒灌

如果没有防倒灌的要求,就不用关注,就怕倒灌的路径上,烧了其它器件

网友(2014-09-18):
mos 用于防反接电路

网友G:
不可以这样接 内部有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可以这样接 内部有二极管

这里讨论的是防反接,电路完全没问题,要是当开关用那就不对了

网友:
MOS管的导通关闭逻辑还是要留心点,否则出问题会比较多

网友:
Mark 一下,在大电流情况下,防反接,这是个办法

网友:
mos管导通压降低,比二极管好点。

网友(2017-02-15):
新手。。也来研究下mosf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