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843 boost电路图,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3-08-18):
原理图如上所示,用12V做输入,想要输出最高100多伏,电流看能不能做到200mA,大家看看电路和参数是否需要修改,谢谢。

网友(2014-08-16):
输入12V,输出100V,
这个升压比接近10倍,有点大,
况且,100V×200mA=50瓦
10倍的升压比之下,就更加难达到50瓦了
建议使用变压器来实现,(楼主使用的是单个线圈的自感线圈,不能算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