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诺基亚5110液晶如何显示变量?

楼主(2013-08-18):
       我想在诺基亚5110上显示个浮点型变量,要怎么进行转换显示呢,弄了老半天都不行,请大虾们求教……
       或者有这方面资料的希望共享下,谢谢了·····

网友A:
最笨的办法就是  找个数组。
然后  定长定点       用求余求模      计算每一位的数字。

变长变小数点就需要另外计算位数。。

我也是新手只知道这些了

网友B:
楼主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C:
首先你做出一个能显示字符串的函数,然后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显示即可!

sprintf()?   vs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慢慢来,不要急

太好了,万分感谢! 我去研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做出一个能显示字符串的函数,然后将浮点数转换为字符串显示即可!

sprintf()?   vsprintf()? ...

对了,在这里我顺便想问下  显示字符串函数调用的是下面这个:
void write_english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
        LCD_set_XY(X,Y);
        while(*s)
        {
                LCD_write_char(*s);
                s++;
        }
}
对变量 sudu  我想保留两位数小数
于是我定义 uint sudu0;  float sudu;   uchar v;

sudu=sudu0/100;
v=(char)sudu;
write_english_string(25,1,&v);   为什么这样不能显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笨的办法就是  找个数组。
然后  定长定点       用求余求模      计算每一位的数字。

恩,同样感谢,刚才有在别人的例程看到这样的求法

网友:
char a[10]={'0','1','2','3','4','5','6','7','8','9'};
void LCD_write_english_int(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char s)
{
        LCD_set_XY(X,Y);
        LCD_write_char(s);

}

LCD_write_english_int(0,3,a[i]);

网友D:
同求、、、楼主弄好了没?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求、、、楼主弄好了没?求教、、、

恩,已经调好了,就是用数组的方法。
首先设定一个数组:
uchar tempstr[7]={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    //初始化 为0;
然后对你所求的变量进行分解
例如我所求的变量为V
        tempstr[0]=v/100+0x30;
        tempstr[1]=v%100/10+0x30;
        tempstr[2]=v%10+0x30;

显示时则调用:

         LCD_write_char(tempstr[0]);
         write_english_string(32,1,".");
        LCD_write_char(tempstr[1]);
        LCD_write_char(tempstr[2]);
        write_english_string(52,1,"m/s");

以下为相关的调用函数

void LCD_write_char(uchar c)      //写单个字符
{
        uchar line;
        c=c-32;
        for(line=0;line<6;line++)

                LCD_write_byte(font6x8[c][line],1);

}
void write_english_string(uchar X,uchar Y,uchar *s)   //写 字符串
{
        uchar i;
        LCD_set_XY(X,Y);
        for(i=0;i<strlen(s);i++)
        {
                LCD_write_char(s);
        }
}

网友(2014-08-21):
根据楼上的代码我也成功显示了,上面的代码只能显示三位。如果不知道位数的话该怎么写代码?  我用Arduino的库函数 lcd.print(t)  t是个变量,假如t=99511那么就输出99511,如果t=79.16那么就输出79.16,这种代码怎么写的?还可以这样输出 lcd.print("t")就输出个t。。。

网友:
而且前面的0没法消掉啊

网友:
void LCD_write_count(unsigned long int count)
{
                unsigned char tempstr[9]={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
        //将count送入缓冲区
              tempstr[0]=count/10000000+0x30;
              tempstr[1]=count%10000000/1000000+0x30;
              tempstr[2]=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0x30;
              tempstr[3]=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0x30;
              tempstr[4]=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0x30;
              tempstr[5]=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x30;
              tempstr[6]=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tempstr[7]=count%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判断count显示位数
         if(count>100000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0]);
                             LCD_write_char(tempstr[1]);
                             LCD_write_char(tempstr[2]);
                             LCD_write_char(tempstr[3]);
                             LCD_write_char(tempstr[4]);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00000>count)&&(count>=10000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1]);
                              LCD_write_char(tempstr[2]);
                              LCD_write_char(tempstr[3]);
                              LCD_write_char(tempstr[4]);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0000>count)&&(count>=1000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2]);
                             LCD_write_char(tempstr[3]);
                             LCD_write_char(tempstr[4]);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000>count)&&(count>=100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3]);
                         LCD_write_char(tempstr[4]);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00>count)&&(count>=10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4]);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0>count)&&(count>=100))
                     {

                              LCD_write_char(tempstr[5]);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if((100>count)&&(count>=10))
                     {

                              LCD_write_char(tempstr[6]);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else
                     {

                             LCD_write_char(tempstr[7]);
                     }
}

网友:
这是我写的,亲测可用~~~求交流指点啊,我是新手啊

网友:
浮点数扩大N倍变成整数,然后再求模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