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能计量芯片的ADC模块可以测量正负电压吗?

楼主(2013-08-19):
电能计量芯片的ADC模块可以测量正负电压吗
?

网友:
不可以,手册上都有的

网友:
一般可以,差分输入。但测量结果好像是没有符号位的。

网友A:
可以。
我试过CS5460A单5V电源供电,可以测量正负0.25V以内的电压,我的-输入和GND直接相连,+端单端测量,可以测量比GND低0.25V的负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我试过CS5460A单5V电源供电,可以测量正负0.25V以内的电压,我的-输入和GND直接相连,+端单端测量, ...

符号位可以辨别?

网友:
CS5460输出的是二进制补码,已含符号位。

网友:
电能计量芯片 ad7555  测量IV的积

网友:
可以。交流信号难道不是有正有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