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仁们,帮忙看下这个NTC电路会对精度造成影响吗?

楼主(2013-08-19):
同仁们,帮忙看下这个NTC电路会对精度造成影响吗?

网友:
改用NMOS,或PMOS  ,三极管饱和压降有0.3v左右。

网友:
你是要检测温度么? 有必要搞得这么麻烦, 三极管完全可以拿掉吧...

网友:
同楼上,不需要三极管电路。

网友:
是为了不测温时关不给他供电,减小耗电吧,
应该影响不大,三极管上的电压的压降不会变化很大的

网友:
何需三极管,VCC 直接用单片机 I/O脚提供便可。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把三极管压降也传给单片机好了

网友A:
有影响啊,就是三极管的压降会影响IO采集信号的精度,你非要加个三极管可能是想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测温,如果真是这样,三极管改MOS管,这样影响应该就会减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影响啊,就是三极管的压降会影响IO采集信号的精度,你非要加个三极管可能是想在有需要的时候才测温,如果 ...

谢谢,现在改成了用IO来控制NTC了。

网友:
用IO口是个好办法!!学习了!!

网友:
三极管是有温度系数的,我觉得不妥,除非你做温度补偿

网友:
同楼上,三极管的PN结可以直接用来测温了

网友B(2015-01-08):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改成了用IO来控制NTC了。

这种方法测量精度有多高

网友:
要AD采样吧,得有VRef吧。建议用Vref或放大后的Vref给NTC供电,这样产品的一致性也好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方法测量精度有多高

NTC小段温度范围内(10℃)做到0.05很容易。电子体温计都用的NT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NTC小段温度范围内(10℃)做到0.05很容易。电子体温计都用的NTC

都是AD采样,为什么一段可以很准,其他就不怎么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AD采样,为什么一段可以很准,其他就不怎么准

NTC电阻变化与温度不是线性对应关系,温度变化大了NTC的某些指标也会变,比如B值。大范围测温的话需要多点校准,以及多段拟合。

网友:
反正我使用IO口供电,

网友(2015-03-02):
确实  IO口供电比楼主的设计好!~~~
哈哈   又学到一招,待会尝试一下!

网友(2015-12-12):
IO多的话用IO口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