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12V,24VMOS管电路选择探讨

楼主(2013-08-19):
单片机一般是5V或者3.3V,但是电路中我们经常会用到驱动高压,大电流。比如驱动电机。我最近看到有几个帖子在问MOS管驱动问题。现在我画了2个电路,请高手指点。
电路如下:
电路1:用光耦来驱动,当然光耦如果用电源隔离驱动,效果很好,但是也有很多电路不需要隔离。有人就提出这种方法:光耦会有延时,查了一下便宜的光耦PC817 最大的延时是18uS,是有一定延时。
电路2:三极管电路转换,为了保证电路复位或者其他情况,单片机引脚处于高电平,所以高电平的时候电路是断开的。这样Q2就一直处于开通状态!这样不好吧!
有没得提出更好的意见的吗?请高手提出宝贵的意见!

网友A:
光耦开关信号不能太快.
Q2开通没事,因为Q2导通,Q3就会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开关信号不能太快.
Q2开通没事,因为Q2导通,Q3就会截止.

长期开通,从元件上面,和功耗上考虑,可行?

网友A:
Q2的CE电流为2.4mA,
若单片机取掉,Q2的BE电流跟3.3V串一LED+1K电阻到地差不多,也没问题.
不过,若单片机PUSH-PULL输出,若输出为3.3V电压,单片机IO口没有限流,就相当于3.3V串一LED到地,估计普通LED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的CE电流为2.4mA,
若单片机取掉,Q2的BE电流跟3.3V串一LED+1K电阻到地差不多,也没问题.
不过,若单片机PUSH ...

是的你分析的很对。这里画的时候我省掉了那个电阻,一般是需要的。要不单片机输出就要配置成高阻态输出。你觉得电路1和电路2那个更好些呢?有没得更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
直接用达林顿驱动就可以,mos的话也可以直接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