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FSK、AM、PSK、FM芯片选型

楼主(2013-08-19):
最近需要做通信类的项目,现在要芯片选型,由于之前接触这方面的芯片比较少,所以现在芯片选型有点困难、、、、、现在发布悬赏,目的是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帮助!!
标题提到的这些通信芯片,最好是能够单片实现形式的,也就是外围元器件尽可能少,能实现:天线-----数据或者是数据--------天线的功能,载波频率的话,最好能自由设定,不希望太高,大概300M以下吧。。。。。

大家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FSK解码:SA9613,SA9615

网友B:
用过sa613dK  效果可以,这个是接收的

网友C:
FM 发射与接收,,,发射要登记么?

网友D:
又是电子设计 应该不也会让用集成芯片吧?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是电子设计 应该不也会让用集成芯片吧?我瞎猜的

额。。。是打算用的。。。。但是芯片都好难找。。。。你也参加的咩

网友E:
现在ASK,FSK调制的芯片真的非常少,楼主还是尝试用CLPD搞吧,成本也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ASK,FSK调制的芯片真的非常少,楼主还是尝试用CLPD搞吧,成本也比较低。 ...

用FPGA和CPLD的话,功耗又太高,并且主要是我们现在是准备电赛的,框框条条的要求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SK解码:SA9613,SA9615

啊?我看看,那有木有发射芯片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sa613dK  效果可以,这个是接收的

有没有用过发射的嘞,,,现在是准备比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 发射与接收,,,发射要登记么?

啊。。只是做比赛用的而已啦

网友:
单载波用DD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FPGA和CPLD的话,功耗又太高,并且主要是我们现在是准备电赛的,框框条条的要求太多了

电赛我也在准备,功耗一般来说很少被提上指标,除非纯模拟射频那块。假如嫌麻烦的话用门电路搭吧。。。。

网友(2021-06-24):
谁知道这个SA614怎么去掉中周使用固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