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能力不够,将245输出端线与,没有这么玩的吧

楼主(2013-08-19):
看到一电路,虽然能正常工作,但还是认为这样不妥,信号频率最高时有36M

一个器件内的两个通道一致性完全一样吗,即使完全一样,也不能这样吧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再说了,器件输出是CMOS结构,上管直接拉到VCC,你要的是输出电流,又不是输出电压。

网友:
测试下不就行了,看下输出波形。、

网友:
既然只用到一个通道,为啥不把另一个接地

网友:
楼上,请认真看标题

网友:
我反正这样用上产品也没坏过
君不见很多门电路,直接线与并联的电路到处都是吗?

楼主:
看来真有这么玩的,我估计频率接近245极限的时候,波形可能会不好

网友:
很多门电路里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