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执行了两次增1?

楼主(2013-08-19):
¹12-3:使用宏时,不允许参数发生变化。

    示例:如下用法可能导致错误。

    #define SQUARE( a ) ((a) * (a))

    int a = 5;

    int b;

    b = SQUARE( a++ ); // 结果:a = 7,即执行了两次增 1。

网友A:
b = ((a++)*(a++)); 你觉得应该增几?

楼主:
引用 网友A:
b = ((a++)*(a++)); 你觉得应该增几?

嗯,谢谢。。

网友:
b = SQUARE( a++ );

你这样的语句太危险了。。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宏的副作用。

网友:
像是整人的考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典型的宏的副作用。

不是宏的副作用,是楼主使用的方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宏的副作用,是楼主使用的方式的问题

呵呵,这不如用INLINE好用,而且INLINE可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