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ATmega32中移植Petit FatF出现问题

楼主(2013-08-19):
将Petit FatF移植到Atmega32过程中,编译时出现以下错误提示:

Function argument #1 of type “is incompatible with required parameter of type ‘BYTE’ “

错误指向pff.c中的指令:
dr = disk_readp(!buff ? 0 : rbuff, fs->dsect, (WORD)(fs->fptr % 512), rcnt);

在<integer.h>文件中,已经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移植时采用CVAVR编译器,没有修改pff.c中的任何指令。
哪位高手来指教一下,不胜感激!

楼主:
为求高人指点,自己顶一下!

网友:
disk_readp() 就是出现问题的 Function, 那么你要先找出"Function argument #1" 是指向disk_readp()括号内那一个变量,找到後再查看这变量为什么不是 BTYE?

网友A:
pff.c 我用 WINAVR 编译时没有出现错误,相信是 CVAVR 的问题。以下句子:

dr = disk_readp(!buff ? 0 : rbuff, fs->dsect, (WORD)(fs->fptr % 512), rcnt);

在使用 Casting (BYTE*) 後,CVAVR 不会出现编译错误。

dr = disk_readp((BYTE*)(!buff ? 0 : rbuff), fs->dsect, (WORD)(fs->fptr % 512), rc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f.c 我用 WINAVR 编译时没有出现错误,相信是 CVAVR 的问题。以下句子:在使用 Casting (BYTE*) 後,CVAVR ...

多谢4楼的大师,该方法一试,果然顺利通过编译。
再次谢谢!

楼主:
alias 大师的方法果然灵验,编译已经顺利通过。多谢大师!
再次请教,pff.c是否支持FAT32的长汉字文件名,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