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单片机PWM波定时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3-08-19):
我想用单片机本身输出PWM波,再测频,可是两个分开用都好用,和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想可能是计时器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做,求大神指点!我是新手。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t num=0,e=0,r=0;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chi:3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miao:9
uchar  discode[10]={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段码表
uchar  disbit[4]={ 0xFE,0xFD,0xFB,0xF7}; //选通值
delayms(ms)
{
    uint i,j;
        for(i=0;i<ms;i++)
          for(j=0;j<1141;j++);
}
void chi()
{
    if(r==1)
        {
            num=0;
                r=0;
        }
    num++;
}
void miao()
{
    e=num/5;
        r=1;
    TCNT1H=0x0B;
        TCNT1L=0xDC;
}
void PWM()
{
   DDRB=0XFF;
   PORTB=0XFF;

   TCCR0=0X18;
   OCR0=99;
}
void main()
{
     DDRA=0xFF;       //设为输出口
     DDRB=0xFF;       //设为输出口
     PORTA=0xFF;
     PORTB=0xFF;

         MCUCR|=0X0D;
         GICR|=0X80;

         TCNT1H=0x0B;
         TCNT1L=0xDC;
         TCCR1B=0X1B;
         TIMSK|=BIT(2);
         SREG|=BIT(7);
         while(1)
         {
             PWM();
                 PORTB=discode[e%10];
                 PORTA=disbit[3];
                 PORTB=discode[e%100/10];
                 PORTA=disbit[2];
                 PORTB=discode[e%1000/100];
                 PORTA=disbit[1];
                 PORTB=discode[e%10000/1000];
                 PORTA=disbit[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