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山寨苹果绿点电源【高清大图】

楼主(2013-08-19):
(图片)

网友:
破坏分子!

网友:
怪不得会漏电,隔离部分相当危险。。

网友:
现在市面5V电源一般都是这样的

网友A:
明显跟原装的不是一个档次………………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号称原包拆机的。。。估计就是把原装的掉包(反正消费者看不出来),充电器拆出来单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明显跟原装的不是一个档次………………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号称原包拆机的。。。估计就是把原装的掉包(反正 ...

反正我看不出原不原装

网友:
attach://133401.jpg
看到原装拆解的电撸板,哥笑了,哪有一点外国厂家的设计风范,路边货都不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我看不出原不原装

网上那些评测,都是拿个真的过来做对比,才能看出猫腻(外壳仿得太真了)
同时这种超声波焊的外壳,拆开就无法复原,使得很多JS有机可乘

阿莫购买的相机,包装一切完好~ 结果里面没一个真家伙。。。

网友:
刚好昨天手贱拆了一个,还不如LZ的呢,也是RCC电路,输入连整流桥都没有,只有一个二极管
外壳不是超声波焊接的,从插头这里可以撬开

网友:
真的里边什么样,哪有拆解图看看。
我的ipad mini带的也是这种1A小充电器,苏宁易购买的,来的时候密封的,但是充电器经常充不满,到89%或90%自动停,把充电器和数据线都拔下来再插上就可以,用这个充电器充手机和手机充电器充ipad都正常。不知道么情况,会不会也中枪了

网友:
难怪经常看到说iphone充电电伤人

网友:
还是买点正规品牌的吧

网友:
差别确实很大啊,问题是花了钱就能真的买到正品吗

网友:
不拆不知道啊,里面这么。。

网友:
高低压之间的6.5mm隔离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