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220VAC转24V/2A及12V/2A的开关电源方案,谢谢

楼主(2013-08-19):
小弟不懂开关电源设计,但是平时的项目经常需要用到24V/2A及12V/2A的电源。
故求220VAC转24V/2A及12V/2A的开关电源方案(原理图及参数),谢谢。
最好是变压器可以在市面上买得到的标准规格,比如给个购买信息或者参数。
略懂开关电压原理及电路,但是参数的确不会计算,而且没实际设计过,只好先做伸手党。还请各位高手勿骂。谢谢

网友A:
成品可以到淘宝上买,要弄散件变压器好像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可以到淘宝上买,要弄散件变压器好像没得

主要是老大想把电源跟控制部分搞在一块板子上。但是变压器又不会设计

网友B:
买成品方案吧。然后复制到自己的PCB上,千万别自己做开关电源。水很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成品方案吧。然后复制到自己的PCB上,千万别自己做开关电源。水很深的。 ...

恩,那请问你知道有没有哪家可以这样提供的:
提供方案,我从他那边购买变压器,谢谢。
电路原理及电路图我也都懂一些,就是变压器不会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那请问你知道有没有哪家可以这样提供的:
提供方案,我从他那边购买变压器,谢谢。
电路原理及电路图 ...

考虑成本吗?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买模块电源。直接焊接到PCB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想节省成本的话,我也不知道谁家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考虑成本吗?不考虑成本的话可以买模块电源。直接焊接到PCB上。我们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想节省成本的话, ...

呵呵,谢谢。我再看看,能搞一套合适的电路出来,以后就方便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谢谢。我再看看,能搞一套合适的电路出来,以后就方便多了。

自己做一定是后患无穷。就算你买方案,元件质量,生产工艺,测试工艺,维修经验都是一大堆麻烦事。

网友:
有专门做电源模块的厂家啊,那种封装好的模块,直接插焊在PCB板上的。

网友:
电源在系统中很关键,最好买品牌厂家的模块,直接焊到板子上

楼主:
谢谢各位,我刚才看了看高频变压器的设计资料,一头的雾水。
看来还是得用电源模块。

网友C:
这种情况奉劝楼主直接买裸板DCDC模块。

网友D:
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话还是老实点买模块电源吧,贵就贵些

网友E:
我一个开关电源外行做开关电源感触颇深,自己做如果好多没有搞明白问题相当多。我在寻求新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一个开关电源外行做开关电源感触颇深,自己做如果好多没有搞明白问题相当多。我在寻求新的方案 ...

我跟老大谈过了,电源还是买现成的。我知道开关电源水太深,不是一两下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奉劝楼主直接买裸板DCDC模块。

谢谢。我跟老大谈过了,电源还是买现成的。我知道开关电源水太深,不是一两下可以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做过开关电源的话还是老实点买模块电源吧,贵就贵些

有道理,贵点但是比自己做安全多了

网友(2015-07-24):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变压器真心不好计算啊,找了好多资料,参考时算出来的相差比较大,不知道该信哪一种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