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教程第一贴——对齐(不懂offsetof的进来看)

楼主(2013-08-19):
C语言教程第一贴——对齐
详见附件

网友:
看过了还是不懂.....

网友:
offsetof以前还真没用过

网友:
多谢,温习下

楼主:
原来的排版有点问题,重新排了一下,没下的下这个吧。

纯电工,文字表达能力有点差,看不明白的可以在这里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的排版有点问题,重新排了一下,没下的下这个吧。

纯电工,文字表达能力有点差,看不明白的可以在这 ...

这么多年就没有用过offsetof,从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32位 VC默认使用8字节对齐,据说是为了照顾浮点数的(双精度double、__int64都是8字节),但是那个16字节对齐是干什么用的?照顾MMX吗?我见过的PC端的编译器(VC、BC、Delphi等)都支持1、2、4、8、16字节的对齐,但在C/C++语言簇中从没见过非得使用16字节对齐的场合。Delphi有10字节长度的Extended数据类型,8字节对齐容纳不下,这个要受照顾确实只有16字节对齐了,但是C/C++并没有这个数据类型,留着干什么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就没有用过offsetof,从没用过,也不知道这个东西。
32位 VC默认使用8字节对齐,据说是为了照顾 ...

这个是针对于嵌入式的,上位机请忽略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仔细看完之后回来讨论。

楼主:
看完资料出题目喽:

     #pragma pack(8)
     struct s1{
  short a;
  long b;
  };

  struct s2{
  char c;
  s1 d;
  long long e;
  };

  #pragma pack()

  问
  1.sizeof(s2) = ?
  2.s2的c后面空了几个字节接着是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