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小车pid两边倒,兼mpu6050调零问题

楼主(2013-08-19):
小车会两边倒,用的是pd控制,都调了好几遍了还是不行,感觉快要倒了就是办救不会来,做过小车的来给点经验啊!
还有就是mpu6050出来的数据调零也不知道对不对,我是在把小车把平的时候的(必须用手扶着,小车自己不能立起来)通过蓝牙发数据加速度和角速度数据给串口,然后分别求几千次的和的平均,最后
void Angle_Calcu(void)
{
        //------加速度--------------------------

        //范围为2g时,换算关系:16384 LSB/g
        //角度较小时,x=sinx得到角度(弧度), deg = rad*180/3.14
        //因为x>=sinx,故乘以1.3适当放大

        Accel_x  = GetData(ACCEL_XOUT_H);          //读取X轴加速度
        Angle_ax = (Accel_x -110.69)/1638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得到角度(弧度)  //主要就是修改这一行和下面的一行!!!调出来的值跟实际通电的时候差别很大!
        Angle_ax = Angle_ax*1.2*180/3.1415926;     //弧度转换为度,

    //-------角速度-------------------------

        //范围为2000deg/s时,换算关系:16.4 LSB/(deg/s)

        Gyro_y = GetData(GYRO_YOUT_H);              //静止时角速度Y轴输出为-30左右
        Gyro_y = -(Gyro_y -7)/16.4;         //去除零点偏移,计算角速度值,负号为方向处理  //30
        //Angle_gy = Angle_gy + Gyro_y*0.01;  //角速度积分得到倾斜角度.

        //-------卡尔曼滤波融合-----------------------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
这个程序来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
你的车抖动大不大?

楼主:
抖动可以调到抖很小的,但是那样的话一下子就倒了,倒动大一点的话可以坚持10秒左右,还是就是0点我一直在调,有的时候加上有线的电源,有一点点拉扯的力气它就稳了。。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PID调到死也只能站个十来秒。。。我觉得是电机扭矩不够。。买了新电机,现在在等着电机到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PID调到死也只能站个十来秒。。。我觉得是电机扭矩不够。。买了新电机,现在在等着电 ...

等你的好消息       可以了的话。。。记得通知我

网友B:
这程序能不能给看看----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是这个状态,PID调到死也只能站个十来秒。。。我觉得是电机扭矩不够。。买了新电机,现在在等着电 ...

我对左右两个电极测试调试过了,电机的阻力惯性都不一样啊,调不到一样的速度,觉得是里面轮滑油用完了应该,你有进展没?

网友C:
我想是电机力量太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左右两个电极测试调试过了,电机的阻力惯性都不一样啊,调不到一样的速度,觉得是里面轮滑油用完了应 ...

两个电机肯定是不一样的。。。给的PWM也不同,我当时甚至给两个电机的PID参数都不一样,,,电机估计明天能到。。

网友A:
调得时候发现车只要角度大一点,电机死活都调不回来了,所以估计是扭矩不够。。。你用的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得时候发现车只要角度大一点,电机死活都调不回来了,所以估计是扭矩不够。。。你用的什么电机 ...

恩,我的也是,你当初那个不痛pid成功了没?电机是12V的减速电机,没加12V稳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恩,我的也是,你当初那个不痛pid成功了没?电机是12V的减速电机,没加12V稳压。 ...

就是我们论坛小米重力车的电机套餐,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是电机力量太小

,没钱再买电机了,贵啊,不知道直接换无刷的可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抖动可以调到抖很小的,但是那样的话一下子就倒了,倒动大一点的话可以坚持10秒左右,还是就是0点我一直在 ...

楼主怎么样了,我的也是,得用手放在车上,差不多能稳定,怎么办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程序能不能给看看---- Kalman_Filter(Angle_ax,Gyro_y);       //卡尔曼滤波计算倾角

当然可以,一起学习!
//**************************************
//处理mpu6050数据,卡尔曼滤波,求得角度值
//**************************************
//Kalman滤波,20MHz的处理时间约0.77ms;
void Kalman_Filter(float Accel,float Gyro)
{
        Angle+=(Gyro - Q_bias) * dt; //先验估计

        Pdot[0]=Q_angle - PP[0][1] - PP[1][0];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的微分

        Pdot[1]=- PP[1][1];
        Pdot[2]=- PP[1][1];
        Pdot[3]=Q_gyro;

        PP[0][0] += Pdot[0] * dt;   // Pk-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微分的积分
        PP[0][1] += Pdot[1] * dt;   // =先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1][0] += Pdot[2] * dt;
        PP[1][1] += Pdot[3] * dt;

        Angle_err = Accel - Angle;        //zk-先验估计

        PCt_0 = C_0 * PP[0][0];
        PCt_1 = C_0 * PP[1][0];

        E = R_angle + C_0 * PCt_0;

        K_0 = PCt_0 / E;
        K_1 = PCt_1 / E;

        t_0 = PCt_0;
        t_1 = C_0 * PP[0][1];

        PP[0][0] -= K_0 * t_0;                 //后验估计误差协方差
        PP[0][1] -= K_0 * t_1;
        PP[1][0] -= K_1 * t_0;
        PP[1][1] -= K_1 * t_1;

        Angle        += K_0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Q_bias        += K_1 * Angle_err;         //后验估计
        Gyro_y   = Gyro - Q_bias;         //输出值(后验估计)的微分=角速度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怎么样了,我的也是,得用手放在车上,差不多能稳定,怎么办呀  ...

0点我觉得应该是调的没有问题了,现在新问题又来了,左右轮子转速完全不一样,前几天还好好的,现在是肯定没法平衡了,正在调轮子

网友D:
引用 楼主:
0点我觉得应该是调的没有问题了,现在新问题又来了,左右轮子转速完全不一样,前几天还好好的,现在是肯 ...

那你用的卡尔曼滤波程序,是网上那种不,我用的是那种,计算出的角度值滞后MPU的测量值,表现为测量值已经为正了,预测值还是负。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论坛小米重力车的电机套餐,应该是可以的。。

这次买的就是这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用的卡尔曼滤波程序,是网上那种不,我用的是那种,计算出的角度值滞后MPU的测量值,表现为测量值已 ...

在前面贴出来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在前面贴出来了,你看一下是不是

是你那种,你的有没有滞后现象

楼主:
这个没去看,看其他人的帖子,好像是说只用p就可以调平衡,只是不稳,我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你那种,你的有没有滞后现象

我把D去掉之后测试了一下,发现电机确实滞后了很多,偏了好几度才有反应!电机中间的死区你是怎么处理的?觉得死区很大,7,80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D去掉之后测试了一下,发现电机确实滞后了很多,偏了好几度才有反应!电机中间的死区你是怎么处理的 ...

算出的值在加上一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明天好好看

嗯  加油

网友A:
换了电机以后立马站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电机以后立马站住了

是可以平衡了吗?我前几天可以平稳一两分钟了~但是后面还是往一个方向倒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可以平衡了吗?我前几天可以平稳一两分钟了~但是后面还是往一个方向倒 ...

嗯  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电机反应时间的问题?电机本来就跟不上控制需求,pid调的再好也没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我们论坛小米重力车的电机套餐,应该是可以的。。

这个哪里买啊,能不能告诉我,我也想买

网友F(2013-09-23):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反正51是不够用的,你描述的现象跟我以前用51做的平衡车是一样的。结论有二,其一:51计算能力不行,每秒钟只能控制不到40次;其二:没有电流反馈容易不稳,虽然说其它的反馈,比如转速也可以起到稳定作用,但是最本质的还是电流反馈。

记得那一年暑假,我第一次看到小车晃晃悠悠地立着的时候,高兴了几天,但是后来就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一直晃,实在解决不了了。后来就总结了以上两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单片机呢?
反正51是不够用的,你描述的现象跟我以前用51做的平衡车是一样的。结论有二,其一 ...

我用的单片机是C51的F410,虽然跟传统的51有点区别,晶振是24.5M的。

网友(2013-10-26):
本司正在开自平衡独轮车,现在自平衡程序方面遇到问题,但愿能指教一下,本人电话:13612315729,QQ号:65343386

网友:
请教下,你得到数据直接是 16bit 是吧。电机反应慢如何控制?我也头晕,向你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