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有些字不能显示,怎么解决

楼主(2013-08-19):
比如: 三 , 过

不能正常显示,其后面的字也会是全部乱码,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用keil吗,搜索keil 0xfd 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keil吗,搜索keil 0xfd bug.

果然是,非常感谢

网友:
直接 发送GB2312码表   没有不能显示的字符,任何版本的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