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坛友,我的AD603 AGC 做出来幅度特性很不好,求解。。。

楼主(2013-08-19):
各位坛友,我的AD603 AGC 做出来幅度特性很不好,求解。。。用一级AD603做了个AGC 电路,结果不尽人意,输入信号频率只能在10K~~4MHz,输入信号的峰峰值只能大于800mv,否则会出现严重失真, 我是用万用板焊接的电路,上面有几根跳线,有坛友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吗?望解答。。

网友A:
上各种无码高清大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各种无码高清大图。

这是电路图

这是正常输出波形Vpp=5V,f=100KHz(频率在10K和4M之间任选了个点)

这是f=10MHz时的输出,波形已经不正了

这是f=6KHz时的输出,不是标准正弦波

输入峰峰值为700mV时的输出:

输入峰峰值为500mV时的输出,已经无法直视了:

现在测得在输入频率为10KHz--4MHz,峰峰值在8、900mV以上时波形很好,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是各种波形畸变加失真。。。。。。AD603  -3dB  带宽是90MHz

楼主:
有木有坛友能分析下这个问题啊?捉急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木有坛友能分析下这个问题啊?捉急呀。。。。。

推荐上ADI中文技术论坛求助,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回复,会比较专业,我试过的。在看看这个里面能找到有关AD603的AGC问题答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