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电路中TVS到底是在串联电阻和485芯片之间还是在之外?

楼主(2013-08-19):
RS485电路中TVS到底是在串联电阻和485芯片之间还是在之外?网上的电路有的在之间,有的在之外。个人感觉在中间好,因为串联电阻还可以起到限流的作用。不知道大侠们怎么认为?

网友:
应该在外。TVS吸收大电流浪涌能量。你一个小电阻能限流到什么程度。一般的保护原则应该是先过保护器件,再过内部电路

网友:
同意2楼说法

网友:
我一般用TVS+PTC,空间够的话再加放电管

楼主:
西门子200PLC的10欧电阻在之外,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这个问题。我打过该PLC的实际电路,10欧、TVS、SN75176之间的位置关系表示的和实物一致。

网友:
都差不多吧,毕竟那个电阻保护不保护比较无所谓

网友:
引用 楼主:
西门子200PLC的10欧电阻在之外,不知道你们怎么分析这个问题。我打过该PLC的实际电路,10欧、TVS、SN75176 ...

你好,中间的四个二极管一起的是个普通的桥堆吗,,我也拆开来看了下,和你的电路一样的,就不知道那个是桥堆还是什么特别的东西,谢谢

楼主:
桥堆解决差模电压过大和TVS的单向变为双相功能

网友:
TVS应该在小电阻之后,保证TVS动作受损后不会影响总线上的其他设备

网友:
如果在电阻之后,电压过高后,TVS动作,流经电阻的电流增大,会烧毁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