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集交流市电 220VAC FFT问题

楼主(2013-08-19):
采集交流市电 220VAC   做FFT  分析   加入我20MS 内采集  256个点  这 256个点  要通过 过零触发 才开始 采集吗?还是等间隔采集就行了呢?

网友:
不必过零触发,但需要知道真实的电网频率,保证在一个周期中等间隔采样256点即可。

网友:
真实的电网频率是50HZ上下0.2HZ变化。楼主在做电能质量检测?

网友:
怎么做都行,关键是你想干什么

网友:
不过,看不明白,觉得你的市电频率好像不是地球上的,莫非专门分析低频?

网友:
不必过零触发,等间隔采满一周期就可以了。做电能质量分析128点也凑合了,采样间隔容易控制些。

网友:
做FFT就是为了不受采样起始时刻的影响;
等间隔采就行了

网友A:
看你做啥产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做啥产品了

就是 算下 有用功 什么视在功率 这些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 算下 有用功 什么视在功率 这些玩意

楼主在256点下的FFT,得到的P S 的误差是多打?,用片内AD还是片外的同步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