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抄袭官方并修改在STM32上正常运行的MLX90614温度传感器代码

楼主(2013-08-19):
这是抄袭MLX90614官方网站运行在PIC上的例子,
将它修改了下在STM32上运行,毕竟现在很多人用STM32。
一个头文件,一个源文件,自己修改也很快,但是毕竟费时。
用得上的人可以看看。

包含下头文件,在宏里面修改一些4个管脚定义就行,其他无需任何修改,随时调用函数获取结果就行。
看函数和变量命名不习惯,随时批量修改,很快搞定
#define SMBUS_PORT            GPIOB
#define SMBUS_SCK                GPIO_Pin_6
#define SMBUS_SDA                GPIO_Pin_7
#define 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B

源文件 mlx90614.c
/*******************************************************************************
* 文件名   : mlx90614.c
* 作  者        :
* 版  本        :
* 日  期        : 2013-08-07
* 描  述        : mlx90614函数
*******************************************************************************/

/* Includes ------------------------------------------------------------------*/
#include "mlx90614.h"
#include "lcd12864.h"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define SA                                0x00 //Slave address 单个MLX90614时地址为0x00,多个时地址默认为0x5a
#define RAM_ACCESS                0x00 //RAM access command
#define EEPROM_ACCESS        0x20 //EEPROM access command
#define RAM_TOBJ1                0x07 //To1 address in the eeprom

#define SMBUS_PORT            GPIOB
#define SMBUS_SCK                GPIO_Pin_6
#define SMBUS_SDA                GPIO_Pin_7

#define 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MBUS_SCK_H()            SMBUS_PORT->BSRR = SMBUS_SCK
#define SMBUS_SCK_L()            SMBUS_PORT->BRR = SMBUS_SCK
#define SMBUS_SDA_H()            SMBUS_PORT->BSRR = SMBUS_SDA
#define SMBUS_SDA_L()            SMBUS_PORT->BRR = SMBUS_SDA

#define SMBUS_SDA_PIN()            SMBUS_PORT->IDR & SMBUS_SDA //读取引脚电平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StartBit
* Description    : Generate START condition on SMBu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MBus_StartBit(void)
{
    SMBUS_SDA_H();                // Set SDA line
    SMBus_Delay(1);            // Wait a few microseconds
    SMBUS_SCK_H();                // Set SCL line
    SMBus_Delay(5);            // Generate bus free time between Stop
    SMBUS_SDA_L();                // Clear SDA line
    SMBus_Delay(10);            // Hold time after (Repeated) Start
    // Condition. After this period, the first clock is generated.
    //(Thd:sta=4.0us min)
    SMBUS_SCK_L();            // Clear SCL line
    SMBus_Delay(2);            // Wait a few microseconds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StopBit
* Description    : Generate STOP condition on SMBu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MBus_StopBit(void)
{
    SMBUS_SCK_L();                // Clear SCL line
    SMBus_Delay(5);            // Wait a few microseconds
    SMBUS_SDA_L();                // Clear SDA line
    SMBus_Delay(5);            // Wait a few microseconds
    SMBUS_SCK_H();                // Set SCL line
    SMBus_Delay(10);            // Stop condition setup time(Tsu:sto=4.0us min)
    SMBUS_SDA_H();                // Set SDA line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SendByte
* Description    : Send a byte on SMBus
* Input          : Tx_buffer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u8 SMBus_SendByte(u8 Tx_buffer)
{
    u8        Bit_counter;
    u8        Ack_bit;
    u8        bit_out;

    for(Bit_counter=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 (Tx_buffer&0x80)
        {
            bit_out=1;   // If the current bit of Tx_buffer is 1 set bit_out
        }
        else
        {
            bit_out=0;  // else clear bit_out
        }
        SMBus_SendBit(bit_out);                // Send the current bit on SDA
        Tx_buffer<<=1;                                // Get next bit for checking
    }

    Ack_bit=SMBus_ReceiveBit();                // Get acknowledgment bit
    return        Ack_bit;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SendBit
* Description    : Send a bit on SMBus
* Input          : bit_out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MBus_SendBit(u8 bit_out)
{
    if(bit_out==0)
    {
        SMBUS_SDA_L();
    }
    else
    {
        SMBUS_SDA_H();
    }
    SMBus_Delay(2);                                        // Tsu:dat = 250ns minimum
    SMBUS_SCK_H();                                        // Set SCL line
    SMBus_Delay(10);                            // High Level of Clock Pulse
    SMBUS_SCK_L();                                        // Clear SCL line
    SMBus_Delay(10);                            // Low Level of Clock Pulse
//        SMBUS_SDA_H();                                    // Master release SDA line ,
    return;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ReceiveBit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bit on SMBus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Ack_bit
*******************************************************************************/
u8 SMBus_ReceiveBit(void)
{
    u8 Ack_bit;

    SMBUS_SDA_H();          //引脚靠外部电阻上拉,当作输入
    SMBUS_SCK_H();                        // Set SCL line
    SMBus_Delay(2);                        // High Level of Clock Pulse
    if (SMBUS_SDA_PIN())
    {
        Ack_bit=1;
    }
    else
    {
        Ack_bit=0;
    }
    SMBUS_SCK_L();                        // Clear SCL line
    SMBus_Delay(4);                        // Low Level of Clock Pulse

    return        Ack_bit;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ReceiveByte
* Description    : Receive a byte on SMBus
* Input          : ack_nack
* Output         : None
* Return         : RX_buffer
*******************************************************************************/
u8 SMBus_ReceiveByte(u8 ack_nack)
{
    u8         RX_buffer;
    u8        Bit_Counter;

    for(Bit_Counter=8; Bit_Counter; Bit_Counter--)
    {
        if(SMBus_ReceiveBit())                        // Get a bit from the SDA line
        {
            RX_buffer <<= 1;                        // If the bit is HIGH save 1  in RX_buffer
            RX_buffer |=0x01;
        }
        else
        {
            RX_buffer <<= 1;                        // If the bit is LOW save 0 in RX_buffer
            RX_buffer &=0xfe;
        }
    }
    SMBus_SendBit(ack_nack);                        // Sends acknowledgment bit
    return RX_buffer;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Delay
* Description    : 延时  一次循环约1us
* Input          : tim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MBus_Delay(u16 time)
{
    u16 i, j;
    for (i=0; i<4; i++)
    {
        for (j=0; j<time; j++);
    }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Init
* Description    : SMBus初始化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MBus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SMBUS_PORT clocks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 ENABLE);

    /*配置SMBUS_SCK、SMBUS_SDA为集电极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MBUS_SCK | SMBUS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MBU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SMBUS_SCK_H();
    SMBUS_SDA_H();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ReadMemory
* Description    : READ DATA FROM RAM/EEPROM
* Input          : slaveAddress, command
* Output         : None
* Return         : Data
*******************************************************************************/
u16 SMBus_ReadMemory(u8 slaveAddress, u8 command)
{
    u16 data;                        // Data storage (DataH:DataL)
    u8 Pec;                                // PEC byte storage
    u8 DataL=0;                        // Low data byte storage
    u8 DataH=0;                        // High data byte storage
    u8 arr[6];                        // Buffer for the sent bytes
    u8 PecReg;                        // Calculated PEC byte storage
    u8 ErrorCounter;        // Defines the number of the attempt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MLX90614

    ErrorCounter=0x00;                                // Initialising of ErrorCounter
        slaveAddress <<= 1;        //2-7位表示从机地址

    do
    {
repeat:
        SMBus_StopBit();                            //If slave send NACK stop comunication
        --ErrorCounter;                                    //Pre-decrement ErrorCounter
        if(!ErrorCounter)                             //ErrorCounter=0?
        {
            break;                                            //Yes,go out from do-while{}
        }

        SMBus_StartBit();                                //Start condition
        if(SMBus_SendByte(slaveAddress))//Send SlaveAddress 最低位Wr=0表示接下来写命令
        {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if(SMBus_SendByte(command))            //Send command
        {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SMBus_StartBit();                                        //Repeated Start condition
        if(SMBus_SendByte(slaveAddress+1))        //Send SlaveAddress 最低位Rd=1表示接下来读数据
        {
            goto        repeat;                     //Repeat comunication again
        }

        DataL = SMBus_ReceiveByte(ACK);        //Read low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DataH = SMBus_ReceiveByte(ACK); //Read high data,master must send ACK
        Pec = SMBus_ReceiveByte(NACK);        //Read PEC byte, master must send NACK
        SMBus_StopBit();                                //Stop condition

        arr[5] = slaveAddress;                //
        arr[4] = command;                        //
        arr[3] = slaveAddress+1;        //Load array arr
        arr[2] = DataL;                                //
        arr[1] = DataH;                                //
        arr[0] = 0;                                        //
        PecReg=PEC_Calculation(arr);//Calculate CRC
    }
    while(PecReg != Pec);                //If received and calculated CRC are equal go out from do-while{}

        data = (DataH<<8) | DataL;        //data=DataH:DataL
    return data;
}

/*******************************************************************************
* Function Name  : PEC_calculation
* Description    : Calculates the PEC of received bytes
* Input          : pec[]
* Output         : None
* Return         : pec[0]-this byte contains calculated crc value
*******************************************************************************/
u8 PEC_Calculation(u8 pec[])
{
    u8         crc[6];
    u8        BitPosition=47;
    u8        shift;
    u8        i;
    u8        j;
    u8        temp;

    do
    {
        /*Load pattern value 0x000000000107*/
        crc[5]=0;
        crc[4]=0;
        crc[3]=0;
        crc[2]=0;
        crc[1]=0x01;
        crc[0]=0x07;

        /*Set maximum bit position at 47 ( six bytes byte5...byte0,MSbit=47)*/
        BitPosition=47;

        /*Set shift position at 0*/
        shift=0;

        /*Find first "1" in the transmited message beginning from the MSByte byte5*/
        i=5;
        j=0;
        while((pec[i]&(0x80>>j))==0 && i>0)
        {
            BitPosition--;
            if(j<7)
            {
                j++;
            }
            else
            {
                j=0x00;
                i--;
            }
        }/*End of while */

        /*Get shift value for pattern value*/
        shift=BitPosition-8;

        /*Shift pattern value */
        while(shift)
        {
            for(i=5; i<0xFF; i--)
            {
                if((crc[i-1]&0x80) && (i>0))
                {
                    temp=1;
                }
                else
                {
                    temp=0;
                }
                crc[i]<<=1;
                crc[i]+=temp;
            }/*End of for*/
            shift--;
        }/*End of while*/

        /*Exclusive OR between pec and crc*/
        for(i=0; i<=5; i++)
        {
            pec[i] ^=crc[i];
        }/*End of for*/
    }
    while(BitPosition>8); /*End of do-while*/

    return pec[0];
}

/*******************************************************************************
* Function Name  : SMBus_ReadTemp
* Description    : Calculate and return the temperature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SMBus_ReadMemory(0x00, 0x07)*0.02-273.15
*******************************************************************************/
float SMBus_ReadTemp(void)
{
    return SMBus_ReadMemory(SA, RAM_ACCESS|RAM_TOBJ1)*0.02-273.15;
}

/*********************************END OF FILE*********************************/

头文件mlx90614.h
/*******************************************************************************
* 文件名        : mlx90614.h
* 作  者        :
* 版  本        :
* 日  期        : 2013-08-07
* 描  述        : mlx90614函数
*******************************************************************************/

/* Define to prevent recursive inclusion -------------------------------------*/
#ifndef __MLX90614_H
#define __MLX90614_H

/* Includes ------------------------------------------------------------------*/
#include "stm32f10x_lib.h"
/* Exported types ------------------------------------------------------------*/
/* Exported variables --------------------------------------------------------*/
/* Exported constants --------------------------------------------------------*/
/* Exported macro ------------------------------------------------------------*/
/* Exported functions ------------------------------------------------------- */
void SMBus_StartBit(void);
void SMBus_StopBit(void);
void SMBus_SendBit(u8);
u8 SMBus_SendByte(u8);
u8 SMBus_ReceiveBit(void);
u8 SMBus_ReceiveByte(u8);
void SMBus_Delay(u16);
void SMBus_Init(void);
u16 SMBus_ReadMemory(u8, u8);
u8 PEC_Calculation(u8*);
float SMBus_ReadTemp(void); //获取温度值
#endif

/*********************************END OF FILE*********************************/

网友A:
都不说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说干嘛用的

红外测温传感器

网友:
这个不就是IIC嘛?以前搞过51的

网友B:
老兄,这个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这个精度怎么样?

在普通室温下精度最高,说是0.5,但是我这里大部分情况都是在跳动0.5C范围内,偶尔跳动会达到2度。
原因没找出来,不过对我来说不影响使用,所以没深究怎么回事了。

网友C(2013-11-22):
今天真要多谢老兄,我的stm32上怎么也一直不成功,现在移植你的这个一次成功,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真要多谢老兄,我的stm32上怎么也一直不成功,现在移植你的这个一次成功,多谢。 ...

有个地方你得加一句延时,应该是读字节那,sda改成输入后要延迟几个us再读取,不然偶尔结果偏差比较大,pec检验出错。其他就没问题。

我现在手机上网没法说具体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地方你得加一句延时,应该是读字节那,sda改成输入后要延迟几个us再读取,不然偶尔结果偏差比较大,p ...

SMBus_ReceiveBit接受一个bit吗?我看那个地方有延时的,还请有空了给具体说一下。

网友(2014-04-15):
楼主 你那个外加的上拉电阻是多大的?频率设置的是多少?还有想问一下你那个eeprom里面0x0e单元里放的sMBUS地址与从机地址是个什么关系?

网友(2014-10-16):
借鉴了你的程序,在这里表示感谢,谢谢你分享

网友:
弄了好久,都编译不通过,30个错误。顺便问下 MIAN 函数 怎么写啊 。求大湿 解答、

网友D:
现在的数据 一直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数据 一直是这样的

附件跟楼主位基本没区别,就是有一个地方IO口开漏当输入后,加了行延时语句,时序可靠些。

用起来很简单,在main函数里面,先执行初始化 SMBus_Init();

以后每次要用,直接 SMBus_ReadTemp()

你如果有逻辑分析仪,一看时序就知道哪里有问题了,很多时候都是小问题,但是看不到时序有点抓瞎的感觉。

论坛里面有金沙滩的逻辑分析仪,玩单片机的真有必要弄一个,我以前买了个Saleae 16,前几天又买了个500M的 LA5016。

金沙滩工作室 健坤系列逻辑分析仪 阿莫坛友团购正式开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件跟楼主位基本没区别,就是有一个地方IO口开漏当输入后,加了行延时语句,时序可靠些。

用起来很简单 ...

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求主函数怎用   小白   看不太懂你写的东西  见谅

网友:
同时还想问一下  要是用stm32本身所带的  i2c库函数接口不能用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附件跟楼主位基本没区别,就是有一个地方IO口开漏当输入后,加了行延时语句,时序可靠些。

用起来很简单 ...

为什么我把它移植到我的stm32上还是不行啊    好像根本就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我把它移植到我的stm32上还是不行啊    好像根本就不准

看15楼

网友:
我昨天用你在15楼的方法试了  为什么根本就不能出数呢   硬件连接我查了很多次应该没问题    效果就是  根本数字就没有变化一直都是一个值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我用的是   stm32 f103 rct6   温度计是  mlx 90614

网友:
在具体一点讲就是  效果 和  14楼 的效果一样    没找到问题的所在  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     新人小白求解答   多谢大神了

网友:
我写的程序  麻烦看看我的问题在哪

网友E:
我唯一对你的文件进行改动的地方就是  把头文件包含那的改成3.5库的.h 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唯一对你的文件进行改动的地方就是  把头文件包含那的改成3.5库的.h 的了 ...

3.5的库对GPIO口操作有些不同,输入输出寄存器好像名字有变化,IO口设置库函数也有不同地方。

我用的是V2.03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3.5的库对GPIO口操作有些不同,输入输出寄存器好像名字有变化,IO口设置库函数也有不同地方。

我用的是V ...

哦  好的  我自己探究一下吧  有什么问题会再请教的   多谢了  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  好的  我自己探究一下吧  有什么问题会再请教的   多谢了  不胜感激

其实修改起来也就5,6行
就源文件开始的几个宏,还有void SMBus_Init()函数里面IO口设置。

网友(2014-11-15):
引用 楼主:
其实修改起来也就5,6行
就源文件开始的几个宏,还有void SMBus_Init()函数里面IO口设置。 ...

还在试   成功了一定把这个与大家共享一下  在此感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修改起来也就5,6行
就源文件开始的几个宏,还有void SMBus_Init()函数里面IO口设置。 ...

试了一天还是没成功   因为没学过汇编   所以尝试直接用库函数   结果端口用示波器看连应有的时序波形都没看到   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天还是没成功   因为没学过汇编   所以尝试直接用库函数   结果端口用示波器看连应有的时序波形都 ...

哪有汇编?就是几个宏定义用了寄存器名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了一天还是没成功   因为没学过汇编   所以尝试直接用库函数   结果端口用示波器看连应有的时序波形都 ...

我刚刚特地试了下,我LZ位或者15楼传的文件,在STM32 V3.6的库下是可以直接用的,唯一要修改的就是宏里面对应的IO口

我特地建了个简单工程,时钟48M,库用V3.61,完全正常读取温度。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特地试了下,我LZ位或者15楼传的文件,在STM32 V3.6的库下是可以直接用的,唯一要修改的就是宏里面 ...

是不是咱们俩用的90614  不一样啊   你看看是这个吗?   我 刚刚试了一下你刚刚改过的  还是不行   我还是自己再试试吧   具体原因我再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咱们俩用的90614  不一样啊   你看看是这个吗?   我 刚刚试了一下你刚刚改过的  还是不行   我还 ...

我用的是

网友F:
你用的是带透镜的,好像后缀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用的是带透镜的,好像后缀不同

哦  那就怪不得不好使了    哎~~   还是自己慢慢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都是一样的,我的用起来也是跳的厉害,有2度,
话说这一个芯片能买两个红外温枪了,不知道那里能买到红 ...

我这个带透镜的,只要时序正确,波动基本在0.2度内。

网友(2015-03-12):
引用 楼主:
我刚刚特地试了下,我LZ位或者15楼传的文件,在STM32 V3.6的库下是可以直接用的,唯一要修改的就是宏里面 ...

我用STM32F0大概需要修改哪些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数据 一直是这样的

我和您的问题一样,不知道您解决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咱们俩用的90614  不一样啊   你看看是这个吗?   我 刚刚试了一下你刚刚改过的  还是不行   我还 ...

你解决了么

网友E:
没成功   最后因为急着用就直接用51了   不过要是接着改的话应该能行

网友:
正想做个测体温的仪器,参考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没成功   最后因为急着用就直接用51了   不过要是接着改的话应该能行

我改好啦,一个时钟函数粗心写错了,用逻辑分析仪发现IO没信号瞬间懂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改好啦,一个时钟函数粗心写错了,用逻辑分析仪发现IO没信号瞬间懂了

能分享源码  学习一下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能分享源码  学习一下吗

我的是STM32F0的,需要么。。。其实压根没改动,我改引脚的时候写错了点东西

网友(2015-04-15):
引用 网友H:
我的是STM32F0的,需要么。。。其实压根没改动,我改引脚的时候写错了点东西 ...

没事儿    我的是F103的   估计拿来了  也没法学习

网友(2015-09-12):
学习中,看的有点晕

网友:
楼主代码风格很好。

网友(2018-12-06):
非常感谢,一直成功

网友I(2019-08-19):
感谢楼主,这个代码在正点原子F103精英开发板上运行成功,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J:
有没有要MLX90614芯片的,BAA后缀的25元/PCS,BCC带透镜的33元/PCS

网友:
MLX90614温度传感器代码

网友(2020-02-15):
mark下,近期可能需要调试这玩意,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要MLX90614芯片的,BAA后缀的25元/PCS,BCC带透镜的33元/PCS

有货吗,

网友K(2020-05-16):
where can i buy it. can you provide me the link

有没有要MLX90614芯片的,BAA后缀的25元/PCS,BCC带透镜的33元/PCS

楼主:
引用 网友K:
where can i buy it. can you provide me the link

真是让人悲催,3月份我买的ESF-BCC,200一个,去年34块。
看你这价格,似乎回到正常价格了

网友:
读温度很简单
主要是体温的校准算法,很多公司是秘密,其实也是慢慢试,精度并不高。

网友(2020-09-27):
引用 楼主:
附件跟楼主位基本没区别,就是有一个地方IO口开漏当输入后,加了行延时语句,时序可靠些。

用起来很简单 ...

还是不太懂什么意思,可以看看MAIN函数吗

网友(2020-10-27):
MLX90614,这个探头,你前面加玻璃片或者滤镜了么?进灰尘咋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谢楼主,这个代码在正点原子F103精英开发板上运行成功,再次表示感谢!

请问需要修改延时吗,还是可以直接用?

网友(2021-09-16):
引用 网友J:
有没有要MLX90614芯片的,BAA后缀的25元/PCS,BCC带透镜的33元/PCS

MLX90614 还有货吗?